电机与轴连接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联轴器?

楼主(2012-03-06):
电机与轴连接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联轴器(能不能发个连接在一起的装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下联轴器是什么类型  谢谢

网友:
这个是我们厂里自制的联轴器,网上有联轴器的型号,你可以查查。

网友:
扭矩比较大的话,找人插个尼龙内齿轮当花键联轴器,也不用怎么调同轴度就可以直接装了。

网友:
联轴器有很多种,例如刚性联轴器(套筒式,夹壳式凸缘式),绕性联轴器(十字滑块,滑块,十字轴式万向,齿式,滚子链,有弹性元件的 等等 很多)
选择有几点
1 所需传递的扭矩大小和性质以及对缓冲减震功能的要求。
2 联轴器的工作转速的高低和引起的离心力大小
3 两轴相对位移的大小和方向。
4它的可靠性和工作环境
5制造,安装,维护,和成本 。  等等

网友(2012-07-16):
我也需要啊?咋选啊

网友:
这个要根据具体使用情况来选用联轴器吧
联轴器种类有很多,就看楼主想用在哪种环境里了

网友(2012-08-29):
干什么用的,你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连在什么机器上的,轴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
找个联轴器的厂家咨询一下,呵呵,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3-08-20):
根据传递扭矩等来选择。看你是需要刚性联轴器还是弹性联轴器。弹性联轴器

  弹性联轴器通常由金属圆棒线切割而成,常用的材质有铝合金、不锈钢、工程塑料。弹性联轴器运用平行或螺旋切槽系统来适应各种偏差和精确传递扭矩。弹性联轴器通常具备良好的性能而且有价格上的优势,在很多步进、伺服系统实际应用中,弹性联轴器是首选的产品。一体成型的设计使弹性联轴器实现了零间隙地传递扭矩和无须维护的优势。弹性联轴器主要有以下两个基本的系列:螺旋槽型和平行槽型。
特点(1)一体成型的金属弹性体;

  (2)零回转间隙、可同步运转;

  (3)弹性作用补偿径向、角向和轴向偏差;

  (4)高扭矩刚性和卓越的灵敏度;

  (5)顺时针和逆时针回转特性完全相同;

  (6)免维护、抗油和耐腐蚀性;

  (7)有铝合金和不锈钢材料供选择;

  (8)固定方式主要有顶丝和夹紧两种。
刚性联轴器,顾名思义,实际上是一种扭转刚性的联轴器,即使承受负载时也无任何回转间隙,即便是有偏差产生负荷时,刚性联轴器还是刚性传递扭矩。如果系统中有任何偏差,都会导致轴、轴承或联轴器过早的损坏,也就是说其无法用在高速的环境下,因为它无法补偿由于高速运转产生高温而产生的轴间相对位移。当然,如果相对位移能被成功的控制,在伺服系统应用中刚性联轴器也能发挥很出色的性能。尤其是小规格的刚性联轴器具有重量轻,超低惯性和高灵敏度的优越性能,且在实际应用中,刚性联轴器具有免维护,超强抗油以及耐腐蚀的优点。特点

  1. 重量轻,超低惯量和高灵敏度

  2. 免维护,超强抗油和耐腐蚀性

  3. 铝合金和不锈钢材料

  4. 提供紧固螺栓型,夹持型和分离型

  5. 两端不同孔径大小的产品型号也备有库存

网友(2015-03-19):
给你一个厂家的,兰溪勤丰机械厂,做很多联轴器的,好像有弹性联轴器、梅花联轴器、GS联轴器、膜片联轴器、绕线联轴器、螺旋联轴器。记得的就是这些了吧。老板好像姓章的,13758921252.应该你打电话会给你介绍的,老板人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