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外设备气路图看不懂,寻找气动(气路控制)精英帮忙

楼主(2012-03-06):
一个老外设备气路图,我不怎么看得懂。
最好根据每张图纸,书面详细解答每张气路的控制动作及注意点!!!
非常感谢!!!

网友:
这几张图,应该没什么新奇的地方,第一张,左边为气源处理装置分气装置,右边应该是带锁气缸两口有锁阀,及单向节流阀

网友:
没啥花头。楼主先将基础打扎实了再说。

楼主:
控制上是没有什么花头,主要的是我没有用过FESTO的阀和单向节流阀在其中有什么目的和作用!

网友:
所有的单向限流阀不能弄错方向。
试车的时候看限流是不是起作用,动作是不是平缓。
换向阀注意常开端

好像不是很难的东西。
只要装好之后想好怎么试车一步一步试动作,一项一项确认东西没装错就错不了。

网友(点评):
其实是在订购的时候搞清楚:节流阀分两张——进气节流、排气节流。

网友:
不是很难的气动原理图。
阀体上都有箭头标示指出了压力进口(P)及出口(T)

网友(2014-05-29):
我有老外的图,有敢分析的吗?有就发。

网友:
找本FESTO的样本仔细研究一下就懂了!

网友:
这都是很常规的气路简图,参照气路简图的图示,弄清楚代表的气动元件,就不难进行分析了

网友:
这个不难,德国人喜欢这样的气动方式。

网友:
来学习气路图。

网友(2016-09-01):
一回生二回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上是没有什么花头,主要的是我没有用过FESTO的阀和单向节流阀在其中有什么目的和作用!
谢谢 ...

FESTO有个模拟软件,可以实现模拟动作,更直观。

网友:
看了下应该是那个先导止回阀的应用比较少见,这个我接触的项目没有用过的。
掉气后锁住位置的,可以看一下FESTO的HGL系列先导止回阀。
想了下和中封式电磁阀的应用场景有区别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