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油膨胀罐设计,请教

楼主(2012-03-06):
我最近设计了一个用导热油加热沥青的设备。膨胀罐高度应该具导热油盘管多高合适啊,设备总高(除膨胀罐)是3m。
有资料显示是:距系统管路2m。可我们的设备是放在汽车上的,要到处随车移动。我现在
设计的高度是500mm,可在审图是被改为300mm啦。现在调试时出现膨胀罐喷油啦,就是“淤锅”。
导热油是刚买的成桶的,不存在含水情况。膨胀罐容积是根据膨胀系数设计的,并已验证。那就只有膨胀罐高度不够了。
求高手指点!
问题:膨胀罐距离系统管路该有多高合适?

网友A:
对膨胀来说,具体多高不是问题,你要考虑的是总的膨胀量,量大了,就会溢出,当箱子体积够大,你最高温度下,总量是不溢出的,只要就可以,

但假如你系统是回膨胀箱再打出的,就必须有一定高度,否则有打空的可能,

我玩这类系统,当然都是固定系统,都是双膨胀的,一个在锅炉房的顶上,这个是自由膨胀的,另外一个在设备边上,这个是带压膨胀的,你也可以考虑用双系统,这样工作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膨胀来说,具体多高不是问题,你要考虑的是总的膨胀量,量大了,就会溢出,当箱子体积够大,你最高温度下 ...

没搞过双系统的,不明白。现在设备都做好了,再改双系统可能管路也要大动啊。
我们现在将膨胀罐容积加大了0.5倍,明天再试一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