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线升降问题

楼主(2012-03-06):
我公司生产升降台,其中一根电线和一根气管在外面,现在要把它封闭,电线上下升降(拖动距离1.2米),请问如何设计把它封闭,要求美观就可以,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线托板链,看数控机床上的那种

网友(点评):
上下的拖 什么样子给个图。

网友:
用金属软管套起来,还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网友:
就这种防护链,叫法很多,有叫机床线缆防护链,坦克链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在此一谢

网友:
使用拖链!拖链中可布线缆和气管。

网友:
作个电缆卷筒,用蜗卷弹簧做回转力

网友:
要么拖链,要么就是那种空心螺纹状的软管

网友A:
坦克链不能防油,而且你只有2跟管线,没必要的~~~
用空心螺纹软管比较好。

网友(点评):
空心螺纹软管?你说的是类似固定电话听筒的那截电话线一样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坦克链不能防油,而且你只有2跟管线,没必要的~~~
用空心螺纹软管比较好。

就是这种管子,
我们厂的伺服电机的动力线,信号线都是用的这种管子.
我不是打广告的,没空下车间去拍照,在百度上找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