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薄壁套咋干

楼主(2012-03-06):
要求;外圆80正负0.02.内孔79.5正负0.02.长160正负0.10.材料304.全部1.6的光洁度。咋整

网友A:
楼主,你这是什么零件啊,壁厚只有0.25,公差还那么严,很难加工。期待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什么零件啊,壁厚只有0.25,公差还那么严,很难加工。期待高人解答

薄壁套啊。就是有点难。才让大家讨论,

网友:
这个太薄了吧,我们生产的薄壁缸套公差和你的差不多,但其壁厚也有1.35,你这个不知咋个加工了,

网友:
数量多吗,如果就一件慢慢干吧。先加工内孔,留一定的余量,再加工外圆,也得留余量,总之就是内孔外圆反复加工

网友:
不会加工了,这东西还没同轴度要求,很容易一偏心就穿了。

用板材卷起来焊?好像还靠谱一点。

网友(点评):
嗯 对,你说的靠谱。

网友(点评):
这东西不能焊。要硬车

网友:
我没怎么干过机床,想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先干内孔,做好后,用个软的材料插入内孔,再加工外圆,这样能有效防止薄壁件加工时候的受力变形。

网友:
占位,等待高人解答   !

网友:
难啊    太薄了  !!!!!!!!!!!!

网友:
太不好加工,还是不锈钢的,不好干哪

网友:
数车的话,先做正端面和内孔然后用内涨夹具涨住内孔车外圆,涨的别太紧余量吃刀少点,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不是数车普车的问题。和工装夹具关系不大。不能用常规薄壁套的方法。

网友(点评):
俺的意思不是说数车和普车,普车要能干的好那么这个人绝对老师傅了7弄8弄半天做几件)做过德国徕卡显微镜和徕卡3坐标,经常碰到壁很薄的工件,而且都是铝铜件,壁最薄做过0.5几的要求不是一般滴高,零件上不能有指纹

网友:
刀具要用小的刀尖角和小的刀尖圆角。切深也要小。外径和内径交替加工。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先做内孔,再制作一个胎,将这个胎压入内孔。在车外圆。冷却液加大。试试

网友:
先粗车内孔外圆流量0.2 然后做胎把内孔撑出来  然后加工外圆

网友:
这也太薄啦吧!用内径表量吗?好像量不准啊!我这干过0.5mm的没切下来之前尺寸公差,形状公差都合格,切下来只后就都不合格啦!郁闷

网友(点评):
割刀切过内孔,用内脏涨住光端面车外圆可以的。还有一种外圆和孔同时进行车可以达到不变形,当然是多轴机。

网友(点评):
工差不是问题。可以达到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不好干啊!!!!!!!!!!!!!!!!!!!!!!

网友:
有批量吗?没有自己在车床上慢慢干,批量的话帮你想想辄。

网友(点评):
批量就好干吗。请教

网友:
用普通车床就可以最好精准,1.棒料砖孔留量,2.如果外径量大先粗车留3mm-4mm.3.卡盘卡住工件精端面,精孔,均达到光洁度要求。4.找一个材质硬的做工装,车成孔尺寸稍减3mm-5mm工装配工件孔,外径粗一刀也可以,精外径。5.车一个和塞规类似的轴长度不要超过工件,超过工件的长度就不能定长度尺寸,车全长。

网友(点评):
再想想。再想想

网友:
用普通车床就可以最好精准,1.棒料砖孔留量,2.如果外径量大先粗车留3mm-4mm.3.卡盘卡住工件精端面,精孔,均达到光洁度要求。4.找一个材质硬的做工装,车成孔尺寸稍减3mm-5mm工装配工件孔,外径粗一刀也可以,精外径。5.车一个和塞规类似的轴长度不要超过工件,超过工件的长度就不能定长度尺寸,这个轴也配孔,卡住工件车全长。仅供参考,

网友:
有难度  你可以这样车啊  吧孔加工到位 加心棒 车外圆

网友:
可以考虑下铁板拉伸,比车的还要漂亮

网友(点评):
我出这道题的重点是如何把它车出来。重点是车。车。车。切削加工不是拉。挤。焊。

网友:
为什么大家总是把思路定格在车或者磨上面?这样是不是有点局限性了?关键是创新啊,谢谢老鹰给了那么多威望

网友:
要求好高,难整啊这个~

网友:
以前听说薄壁套的加工,先加工内孔成活,做堵,然后在孔内灌细沙,然后车外圆。听说过,没见过。不知成不成。

网友:
1、粗车外圆(留足够的余量),2、粗车、半精车、精磨内孔到尺寸,3、加工带台的芯棒与内孔配合,(芯棒可稍加工点锥度,以便好往外退),套与芯棒配合后,精车、精磨外圆至图纸尺寸 ,去芯棒。

网友(点评):
不能磨。磨不出来的

网友:
如果是长期批量件的话,可以考虑旋压,但要通过多次试验,摸索数据

网友:
先加工内孔,制作一弹夹,再加工外圆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积极参与讨论。这个件当时我拿到图时。很费了些神。后经一老师傅提醒。终于做出来了。只要我们冲分考虑到加工中的问题。再一一解决。就能把它做好。就看你是否真正充分考虑到了加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了。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补充内容 (2012-3-9 19:09):
毛坯料235长。先粗车。内孔留2个。外圆留6个。精加工内孔到79.5正0到负0.01.且不能有锥度。光洁度达到要求。
用45钢做一心轴。长250.上磨床双顶磨外圆到79.5正0.01.不能有锥度。工件加热。套上心轴。。。。。。。。。。。。。。。。

补充内容 (2012-3-9 19:17):
后面属于商业机密。恕不说明。只要大家留意工件的长度和心轴的长度。也许能明白后面的加工方法。-------心轴和工件必须过盈配合。0.01到0.02的过盈量。加工好的工件不取下来。和心轴一起交跟客户

网友:
一次加工一根长的,中间留台肩,也许两头也需要留。完了线割一分为二。总长度不算长的。

网友(点评):
不管你一次加工几件。关键是精车外圆时咋整

网友(点评):
你这么说,有抬肩精车不好做?

网友:
楼主,
   能分享下怎么做的吗?要是事关很关键技术就不强求了。
  谢谢!!

网友(2012-04-16):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积极参与讨论。这个件当时我拿到图时。很费了些神。后经一老师傅提醒。终于做出来了。只要我们 ...

客户加热后  拿下来 也变形了 因为从外圆留6个到余量为0  材料内部也产生了应力

网友:
取82x4的无缝钢管
1.齐长短,车外圆81.3+0.1,留磨量。
2.外圆磨顶磨至φ80+0.01,靠磨两端面,保证垂直度0.01
3.套筒工装,配合间隙0.01,压端面,分刀镗内孔至φ78.5  -0.1
4.套筒工装,配合间隙0.01,压端面内圆磨至尺寸。

网友:
反复加工法。。。。。。。。。。。。。。。。。。。。

网友:
不能加工,壁太薄了,想达到图纸要求,可以考虑线切割慢走丝

网友:
到德国去看看人家能不能做

网友:
用铜皮吧 ,既然是套,就无公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