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高周波什么,加工算价钱是按重量还是表面积来计算的?

楼主(2012-03-06):
请教各位大侠,真空高周波什么,加工算价钱是按重量还是表面积来计算的?

网友(2012-04-13):
我们公司在电线上打高周波,是安面积算的。

网友:
高周波即高频波。高周波与超声波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高周波是指频率大于100Khz的电磁波,超声波是指频率超过20千赫兹的声波。高周波的焊接原理、熔接原理与超声波也是不一样的,高周波是利用高频电磁场使物料内部分子间互相激烈碰撞产生高温达到焊接和熔接的目的,而超声波是利用摩擦生热的原理产生大量的热量达到焊接和熔接的目的。高周波应用领域广泛,所以目前已有高周波塑料熔接机、高周波皮塑熔断机、高周波折盒压痕机、高周波金属熔铸机、高周波金属加热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