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齿联轴器润滑,请教

楼主(2012-03-06):
半齿联轴器为什么要加黄油呢?里面没有相对运动的部件啊?加的话多少合适呢,用黄油枪挤出旧油吗?
另外油封坏了需要更换新的必须把轴给拆了吗?这是固卷卷筒的联轴器,把轴拆了一不便起重,也不容易保证两个相接轴同心,齿轮完全重合。有其他办法吗?可否把骨架油封给斜口切断了装上去再粘合,弹簧可否分开了再合起?新兵向各位师傅求教,敬请指点批评!!

网友:
1.如果没有相对运动还需要联轴器干嘛呢?你说这种只有两段轴完全重合才会没有相对运动的,基本上不可能。
2.爱加多少加多少吧。不用把旧的挤出,保证里面有油就行。
3.只要在底座上面配作两个定位销孔,装一百次也是跟原来一样位置的。不行就各个方向划针画了,上螺栓的时候先上半紧,之后慢慢敲,逐个扭紧就行。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我有点疑问:1.联轴器里的内齿圈和轴上的外齿轴套是啮合的,但是它们之间的位置是固定的,并不像一般齿轮传动那样相互转动,有也只是一点间隙。齿轮啮合相当于只是固结为一个整体而传递扭矩,两者角速度一致。联轴器所连接的两个轴是同心的,一条直线排列。
2.黄油是否主要是防锈的作用?放多了反而要不好,容易甩出来?
3.拆前做好标记,受教了,只是以前没拆过,轴又比较沉,又怕本身有内应力,一下开后怕自由舒展不好回装。
错误之处恳请指点!

楼主:
刚才想了一下,似乎理解一点了。
两轴不能完全重合,在转动过程中,外齿轴套与内齿圈必存在相对运动。只是这个相对运动不是开式齿轮那种啮合又分开又啮合的转动,而是外齿轴套的齿在与其啮合的内齿圈中的往复的轴向运动,位移量很小。不知理解对否?

网友(2012-04-17):
1.加油的话最好是看到有旧油挤出
2.油封的话如果拆装方便还是换掉比较好,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试试加挡圈
3.

网友(2015-05-09):
最好加,起到润滑作用啊,还有就是没必要把轴都抽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