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修正笔怎么修

楼主(2012-03-06):
磨床上用的金刚石修正笔尖头用钝了    看书上说可以在修出一个尖,但没说怎么修。请教大侠们.

网友:
同问,不过即使修正笔尖头磨顿了,一般也不影响修砂轮(只要那个金刚石头子还在),修R角的小修正笔除外

网友:
将修正笔转过一个角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