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工作台,想改成步进电机驱动,需要什么样的联轴器呢?

楼主(2012-03-06):
现在有一个手动工作台,想改成步进电机驱动,需要什么样的联轴器呢?最好有现成的产品可以购买。

网友:
联轴器都有标准。自己在样本上选型。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呀,各种形制的,或者你在买电机的时候可以问问电机的供应商

网友:
卖步进电机的地方都有联轴器的

网友:
按自己的要求在机械手册里选型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梅花瓣式弹性联轴器,有缓冲,惯性小,主体为铝合金。

网友:
因为我的滚珠丝杠和导轨等一直使用台湾TBI的,所以我用的联轴器也是TBI的SRJ梅花系列的。

网友(2013-03-24):
最好算一下,不单是加个步进电机那么简单吧

网友:
等于是改成数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