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好的套焊后变形,如何加公差?

楼主(2012-03-06):
机加工成一个套,壁厚5mm外径成品35mm。加工好后与其他部件在外径圆周上局部焊接,焊好后再装入轴,套只起一个定位固定作用。要求套焊好后轴应较轻松装入,属小间隙配合。同轴度要求0.1mm。套必须在焊接前加工完毕。
问题:套内孔与轴的配合公差该是多少啊?

网友:
套只起一个定位固定作用,那要同轴度有什么用么?

网友:
有形位公差要求的就在焊后再精加工。

网友(2012-06-20):
这个公差的取值范围应该小于0.1mm,考虑到焊接过程中的变形量,那么你这个工件的公差应该取0.04较合适,当然可能还要在实际的操作中进行适当的修正,这要看焊工的水平

网友:
0.1以下 要焊接保证这个公差。。。 不现实 最好还是焊接前留2mm余量,焊接后进行镗孔。保证0.01都可以 呵呵。

网友(2012-08-06):
要保证精度的话,相信还是焊接后再精加工工艺;
期代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换个思路,先焊接,完毕后在加工!以前我按照先加工后焊接导致一批零件报废,也是同轴度保证不了!

网友:
留余量焊前加工,另外注意焊后缓冷,防止变形太大,若变形大需校直

网友:
我们以前在做发电机架两个轮子时也是用这种方法的,焊接时穿定位销,焊好后再用钻点透一下,防止焊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