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尺寸链。。

楼主(2012-03-06):
刚看课本装配尺寸链计算,那个用概率算的不好理解。。。。

网友:
多看看就会理解了,。。。。。。。。。。。。。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2014-05-26):
用的时候自然会理解

网友:
本人是尺寸链的导师。
什么问题?

网友:
简单地讲就是有增环、减环、封闭环组成的一个封闭的环形链条。封闭环只有一个,增、减环可以有一个以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4-06-29):
那形位公差怎么算啊,例如垂直度、同轴度等

网友:
形位公差是根据装配要求对照手册上的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