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带表面压纹路,有何良方?

楼主(2012-03-06):
小弟用滚轮将304不锈钢带(厚度0.10mm,宽37mm)表面压如图所示的波纹,但是波纹高度达不到预期要求,会出现将钢箔带压裂、压穿,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附图没有尺寸哇?
太深了肯定不行,另外就是圆角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图没有尺寸哇?
太深了肯定不行,另外就是圆角的问题了

波纹高度要求17mm,现在压到0.7mm,再往深压钢箔带就破了。圆角是有的,图上没有画出来。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可以尝试折弯,不过你的产品长度太长不行,会产生退避问题

楼主:
恩,材料很长,折弯行不通。

网友:
买点好材质的不锈钢。深冲的那种试试啊

楼主:
前两天出差,我准备去市场看看。

网友B:
直接冲深17不大可能吧,又要求90度,0.1的板得拉成多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冲深17不大可能吧,又要求90度,0.1的板得拉成多薄呀。

90度倒没有这个要求,能压出来就行。

网友:
如果不急可以手工做,就是慢了点

楼主:
这个手工可能太慢了。

网友(2012-08-29):
钢带不管多厚一次成型的话肯定会影响厚度或压穿,像这种钢带一次成型肯定是不行的,至少要两次,应先压成波浪式的然后在成型,比较合理一些,如要再详细一些,请回帖

网友:
还是用模具去做吧,要是能折弯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