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件加工测量技术探讨

楼主(2012-03-06):
现在,我单位正在一大型件上镗四个孔,孔径φ780,尺寸公差0.07,四个孔位于矩形的四个端点,且不在一个平面上(平面空间差300mm),孔距横向是3600mm,纵向是7200mm,图纸设计要求位置公差不超过0.15mm,中心线公差不超过0.5mm,加工时我们采用床子本身的精度及简单的工装,但加工后如何精确测量四个孔的孔距,进一步验证四个孔的相对位置是否超差,现在还没有制定出好的方案,哪位工程师有性趣或有相关经验,请赐教!

网友:
工件加工完后不拆, 用摇表在机床上直接测量孔距。

网友:
没有更高精度测量手段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利用机床本身的精度,把刀换成表或者传感器,再测量一次或多次

网友:
从可操作性上,可以选用气动测量工具,本人愚见,可以考虑下。

网友:
可以用光学仪器测量,准确一点的话要做辅助工具.我们厂有激光跟踪仪,粗略点就是在孔表面直接取多点拟合轴线.然后比较轴线距离.

网友:
如果是数控机床 可以配合中心指示器测量孔距

网友:
是不是大概这样子的?有这么大的检测设备?精度要求不低呀。

网友:
建议:该件与另一个给它配合的构件进行工艺性性的组装后配镗,即用修配的办法达到最终的装配要求。或寻找安装有数显装置的大型落地镗床,一次装夹完成镗孔工艺,另一个配套的构件都在一台镗床上镗孔,保证装配后的设计要求,就不需要测量位置精度了,特别是大型设备设计者一般都会考虑加工工艺和装配工艺的,不太了解细节仅供参考。

网友:
量准各圆直径,百分表打表各圆十字方向最高点 测间距加减法一算就出来了。测量时导轨存在间隙的话注意消除间隙(关键)
       现学现卖 希望能有所帮助

楼主:
看过工程师们的建议,非常感谢赐教!此类大型件,我方承做了三件,形状有差异,所加工的孔径与孔距是一样的,这三件与四根轴是装配在一起共同使用的。因加工件非常大,不能一块配镗,只能单件加工,我们所用床子是大型落地镗,有数显,不数控。因此保证单件加工精度,是实现配合的最有效方法,件是靠床子本身精度加工出的,测量时最好不要再靠床子数显,如果床子系统误差超限,就危险了。所以还需要其它方法进行验证,我们正研究设计一工装,配合测量。

网友:
是不是 工业级的 全站仪 可以测。

网友:
插上通规用万能测长机测吧。孔对任一个底面都没有垂直度要求吗?楼上有人说用气动,气动是个很精确的方法,但是这么大一块东西气路上受温度影响已经不可忽略不计了。可能用LVDT测相对距离好一点。但是这东西很粗的啦,楼主也是个粗人:“哪位工程师有性趣或有相关经验”

网友:
我认为还是楼主说的对,测量时最好不要再靠床子数显,等于是自己捡自己,就危险了。应该做一个专用检具,只要检测与之配合件的一致性就可以了,不一定飞得满足设计要求,满足公差带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12):
数控龙门镗能干,要检测用三坐标精度高

网友:
位置公差不超过0.15mm,中心线公差不超过0.5mm

这样不对吧,  请大家核实一下!

网友:
用激光干涉仪测量出机床在这个行程内的误差,然后用机床本身去测量,把机床本身的误差补偿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激光追踪仪,要降低成本就只好在机床上打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