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正在加工外螺纹,两道牙上总是会有毛刺

楼主(2012-03-06):
我们公司正在加工外螺纹时,在倒角部位总是得两道牙上总是会有毛刺,不影响装配和检测;问题是手工用锉刀和砂纸打磨后,比较难旋入检具(加工时先倒角,后挑丝,刀具和导程配套的螺纹刀),请教高手:什么防止毛刺出现的方法?

网友:
问题出在倒角,螺纹刀,刀的高低,主要是这些,好好想吧

网友A:
我们公司用CNC加工活接螺纹时,是利用程序控制来消除毛刺的。

网友B:
什么材料的?一般有毛刺是在起牙,收牙的地方!可以用程序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的?一般有毛刺是在起牙,收牙的地方!可以用程序来控制!

QT   程序?给些详细点的指导,

网友B:
什么材料?楼主是现场做工艺的吗?螺纹尺寸,倒角尺寸?都不说,怎么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楼主是现场做工艺的吗?螺纹尺寸,倒角尺寸?都不说,怎么分析呢!

不好意思,当时认为那不是重点,就没在意。M185-2 6g(减速器的调整螺母),倒角是2

网友:
螺纹的前后倒角部位如果是车加工的话是会有毛刺的。所以车完螺纹后,应该用螺纹刀或者精车刀去前后的毛刺,然后再用螺纹刀走一刀(一定要有车的余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当时认为那不是重点,就没在意。M185-2 6g(减速器的调整螺母),倒角是2

材料还是没说啊!算了不是韧性很大的材料都还好解决,倒角看能不能再大点,大于螺距毛刺会好很多。螺纹精修前,把牙顶也就是外圆修一刀,刀的R角要小最好小于0.2,修的时候要倒着修也就是外圆到端面,最好在精修一刀螺纹,余量自己根据材料控制,就应该好很多了!!

游客

网友(2012-04-11):
你的方法有有道理~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2-03-07):
同意9楼的方法!快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还是没说啊!算了不是韧性很大的材料都还好解决,倒角看能不能再大点,大于螺距毛刺会好很多。螺纹精修 ...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了,我们也是这样处理的,不过问题还是很多。

网友:
用车床加工的吗?如是用槽刀插一下在精车螺纹就好了

网友C: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掉,一次加工怎么解决没有毛刺呢?如果车完螺纹在去车一边倒角的地方,计件员工就说太慢,浪费时间。有高手指点下,我们厂也是车螺纹,倒角处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掉,一次加工怎么解决没有毛刺呢?如果车完螺纹在去车一边倒角的地方,计件员工就说太慢, ...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车螺纹的时候留公差内的余量,然后在外圆刀走倒角,基本可以保证毛刺在接受范围内。

网友:
车螺纹时留一刀,然后用螺纹刀或者精车刀去前后毛刺,再用螺纹刀车最后一刀。

网友:
螺纹车两次,也就是粗车过后在光一次外圆在车一次螺纹基本上没有毛刺了。

网友:
9楼数控高手
源程序再走一遍

网友:
你们的方法太浪费时间了,有高手有高招的发表下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CNC加工活接螺纹时,是利用程序控制来消除毛刺的。

大侠,讨教方法或者程序啊!!

游客

网友:
我的程序发过啦!

网友:
端面螺纹切削方法,去掉螺纹开始和结束的半齿.....这样就什么毛刺都没有了

网友:
九楼正确。。。。。。。。。。。。

网友:
我也觉得9楼的方法很好呀,应该能解决毛刺的问题。如果楼主还是没有解决可能是加工余量和材质及加工速度的调整,如果要求很高批量很大,还有个方法就是按螺距定制螺纹梳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