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用多大的铣刀加工?

楼主(2012-03-06):
下面图片的零件,厚度10个,请问:

1.工人建议改将腰孔的宽度改为6,这样用6个的铣刀可以直接铣,但是这个不能改!
 请问用多大的铣刀如何干?简单,方便??

网友:
两边先用6.8或者7个的钻头打好孔,然后用6MM铣刀铣中间,再然后单边铣0.5MM。

网友A:
貌似有7mm的非标铣刀啊,不用这么费劲吧?

网友(点评):
直径7mm的铣刀是非标的,一般的小加工厂没有这个! 我们单位机械加工50多人,也没有直径7的铣刀! 直径7mm的铣刀是非标的,一般的小加工厂没有这个! 我们单位机械加工50多人,也没有直径7的铣刀!

网友:
早就有非标,3.5.7.9。11

网友:
就直接用六个的铣刀就是了!

网友:
7的铣刀有卖的。直接买成品加工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7mm铣刀加工就行。如果宽度有公差先用6mm在用7mm加工就可以

网友:
肯定是用6mm的刀铣歪。不知道你的腰圆公差(槽宽,位置度)多少,如果用7mm的刀直接拉,切削时一边顺铣,另一边逆铣,槽位肯定偏,位置度保证不了。

网友:
直接用6的坡走铣中间各边留余量,然后精铣四周。
也可以用6的先粗,再用6的精铣。

网友:
现在啥年代了  7MM的铣刀俺90年代就用过

网友:
学习了,受用了。默默支持论坛

网友:
用7mm键槽铣刀从一端直接钻下去,走到另一端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的。
如果是单件,两端钻7mm的孔,再用6mm刀铣两刀就可以了,免得买刀子。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是最满意的了◎!!

网友(点评):
看下来就你说得实在

网友:
买7的匀铣刀啊。市面上有的是。

网友:
这个很难讲的,方法很多,还有公差之类的呀。楼主讲得不全面,还有就是非要用铣刀吗?

网友:
从图纸尺寸看,四个槽的形位公差不是很严格,如果有φ7的非标准铣刀,可以用,但为防止因刀杆强度不够或挤屑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制定与之配合的铣削工艺,这是保证质量的关键。

网友:
感觉腰孔加工比较麻烦,板薄的话直接冲出来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7mm的非标铣刀啊,不用这么费劲吧?

直径7mm的铣刀是非标的,一般的小加工厂没有这个!

我们单位机械加工50多人,也没有直径7的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7mm的铣刀是非标的,一般的小加工厂没有这个!

我们单位机械加工50多人,也没有直径7的铣刀!

单位没有,你要去问卖刀具的,肯定有的,非标刀具一般供应商都不备货,你有需求他随时进货的,周期也不是很长

网友:
用数控铣加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要说你没有数控铣床

网友(点评):
没有数控铣床很奇怪吗?

网友:
不太重要的话建议6或8个,非标的价格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厂有20个机加人员,非标刀没有用,一般技术人员也会尽量避免这些的

网友:
本人销售各类铣刀钻头,价格便宜,6.5,7.0,7.5,的都有··
有需要的找我···

网友:
先用7.0的钻头将两头的R3.5直接钻出来,然后中间部分用6.0的铣刀直接铣,要求不高的直接用6.0的铣到位···

网友:
我们就有7mm标准铣刀

网友:
有7mm的非标铣刀啊有7mm的非标铣刀啊

网友(2012-05-10):
7mm HRC55° 可以找我订做Q460030198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哪里?
深圳这边小镇上的刀具店
随便那家都有7毫米的铣刀卖
还有不知道你产品厚度是多少
如果3毫米以下
量产可以找有数控冲的厂家加工
效率很高

网友:
用数控铣加工,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这么简单还没公差的槽还要纠结!你们工人水平不怎么地!

网友:
用一把8的铣刀磨成6。9的。。。哪样安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7mm的铣刀是非标的,一般的小加工厂没有这个!

我们单位机械加工50多人,也没有直径7的铣刀!

 总是强调你们50多人的厂子,没用过不代表没有,几十平米的小刀具店都有7mm的立铣刀卖 ,而且算不上非标  。很便宜的,或者你上淘宝 随便买些就可以了 没那么费劲

网友:
市场上有买7mm的非标准铣刀。但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如果是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上可以用D6mm的标准键槽铣刀加工
如果普通铣床可以找我定制D7mm的非标铣刀

网友:
看工件的精度选6/7的刀

网友:
激光,水刀,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网友(2014-08-25):
用7个的键槽刀或立铣刀~~

网友:
我有7毫米的铣刀?需要不?QQ328203289

网友:
为啥不用7个的铣刀直接铣呢,又不是买不到!

网友:
用多大的刀?怎么走刀?都得考虑下厚度呀,厚度是多少呢?

网友:
用普通铣?用数控的好像可以的吧,当然要是你们没数控就只能普通铣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7mm的非标铣刀啊,不用这么费劲吧?

淘宝上多了去了,常熟三丰的7mm铣刀用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