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钣金组装件,如何制作夹具?

楼主(2012-03-06):
需要制作个夹具,保证碰焊工件尺寸。

网友A:
点拉筋注意焊接顺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拉筋注意焊接顺序就可以了

不明白,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2013-07-29):
可能的话打凸包,冲定位孔

网友:
作定位工具

网友:
做个定位就好啦!

网友:
可以在每个零件开设定位孔,点焊的时候,注意电流小一点,点焊以后,敲击一下焊点,将应力释放出来!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