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螺纹掉扣喜欢发生在入口开始的几扣?

楼主(2012-03-06):
用丝锥攻M10*1螺纹,螺纹深约11mm,经常有掉扣问题,经观察,掉扣大多数都发生在入口开始的几扣,约占全部掉扣案例的70%,还有约25%的掉扣发生在螺纹中间偏孔口位置,很少掉扣发生在螺纹中间至孔底阶段。请教:为什么这样?

网友:
刚开始受力大且不均匀

楼主:
自顶一下,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烂牙吧,这与,加工材料的材质,铸造工艺,丝锥,都有关系听你说的,我觉得,材料是关键,,你们的材料是不是偏硬,偏脆型,

网友:
首先螺纹受力就是在孔口的位置

网友:
是加工时还是使用时掉扣?不过不管什么情况都应该是在孔口,攻的时候丝锥扶正以后基本不掉,使用时也是开始几扣受力大,因为整个螺栓有变形。

网友(2012-04-30):
使用切削刃长的丝锥就可以了

网友:
受力大且不均匀

网友:
开始时轴向阻力大可以用前锥先锥然后用后锥直接锥,孔径是否有点小,什么材质,塑性较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