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fanuc系统的"c输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06):
数控车对刀时都有“测量”,加工中心没有,却多了个“c输入”。
请教“c输入”是不是就是“测量”?

网友:
对刀用的,相对刀补。
例如1号刀为基准刀,摇到某z点,然后相对坐标清零。调2号刀出来,也摇到那个点,此时在2号刀补按“c输入”,此值即为2号刀相对于1号刀的长度差,然后重复3号,4号。。。。。。
最后用1号刀对零件的程序z点,在坐标系里输z0,然后按测量,这样加工坐标系就好了。
开始加工。。。。。。

网友:
当加工中心有第四轴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分度轴的时候,这个C输入代表分度轴的角度
法兰克系统里是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