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015模块有一个通道不通,试验台架温度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2-03-06):
ADAM4015模块有一个通道不通,不管接不接传感器,显示的温度都是8888.6,温度传感器到模块的连接是正常的。其它通道的输出也是正常的。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模块坏了?

谢谢。

网友:
这是明显的开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断路故障
但具体是哪里断了,就不是太确定了
最好找下专业电路,然后再查下,谢谢

楼主:
把该模块的另一能正常显示的输入信号接到这个通道来,也不能正常输出,不知道是模块的问题不是软件问题?如果是模块问题,那就算了,毕竟别的通道还可以用,如果把整个模块搞废了,那可不太好;如果是软件问题,还可想办法把通道打开。

网友:
这就要你自己确认
如果该通道是更新软件后坏掉的,则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如果该通道在没有任何软件更新的情况下坏掉了,那八成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