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内螺纹主轴转动方向,请教

楼主(2012-03-06):
数控车右旋外螺纹是主轴正转从外往内车,那车内螺纹是正转还是反转呢(也是从外往内)?一直没弄清楚车内螺纹主轴转动方向问题,请告诉一个辩别方法。

谢谢。

网友A:
把要车的内螺纹当螺母,把车刀当螺丝,现在螺丝不动,螺母怎么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要车的内螺纹当螺母,把车刀当螺丝,现在螺丝不动,螺母怎么转呢?

说的很经典、、、简单易懂

网友:
单独讨论转动方向是没有意义的。要跟刀具进给方向一起讨论才行。无论外螺纹内螺纹,主轴正转可以加工,反转也可以加工,只是刀具和进给方向不同罢了。

网友:
认同楼上意见,以右旋内螺纹为例,使用右刀、正传,从外往内车;使用左刀、反转,从内往外车,这两种都行
左旋内螺纹反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