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齿条如何定位

楼主(2012-03-06):
我有一根齿条,除了有齿部分,其他是圆柱形的。我想把他夹紧定位,应该什么用什么样的夹具或者设备?

网友:
给一个图看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A:
你如果量少可用线切割,量多用铣床,用V型铁夹住。

网友(点评):
你原来提的是定位问题。

网友B:
做个简易工装夹具,不知道楼主要加工什么?也不好贸然下结论。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是个测量仪器,想把齿条夹住在导轨上跑,不知道怎么定位,请赐教,图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简易工装夹具,不知道楼主要加工什么?也不好贸然下结论。

多谢各位回复,是个测量仪器,想把齿条夹住在导轨上跑,不知道怎么定位,请赐教,图已上传

网友(点评):
我还是不明白LZ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图都画出来了,为什么不演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量少可用线切割,量多用铣床,用V型铁夹住。

多谢各位回复,是个测量仪器,想把齿条夹住在导轨上跑,不知道怎么定位,请赐教,图已上传

网友:
导轨滑台上做一个相当于剖分式滑动轴承结构的支架,用盖把齿条端部压紧,如果受力不大,可以用螺钉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是个测量仪器,想把齿条夹住在导轨上跑,不知道怎么定位,请赐教,图已上传

你可以做一个挂脚就能完成你所要求,这是个基本定位结构,你是个搞设计的,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不应该存在啊?上个图你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挂脚就能完成你所要求,这是个基本定位结构,你是个搞设计的,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不应该存在啊 ...

多谢,您提的意见很好,可是如果遇到不同尺寸的齿条,怎么解决呢?

网友(点评):
是不同直径的尺寸吧,那没问题呀,攺变锁紧形状式,挂脚可调节的就可以了。希望你以后提问题把条件说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挂脚就能完成你所要求,这是个基本定位结构,你是个搞设计的,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不应该存在啊 ...

不同尺寸的齿条,中心距也不一样,能不能用该挂角在导轨上位移实现?

网友(点评):
可以实现的,我上个图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