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仪器设计定位方面的达人

楼主(2012-03-06):
我有一根齿条,现在想对他测量,除了有齿部分,其他是圆柱形的。我想把他夹紧定位,应该什么用什么样的夹具或者设备?

楼主:
是个测量仪器,想把齿条夹住在导轨上跑,不知道怎么定位,请赐教

网友A:
线割两半圆,把齿条抱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割两半圆,把齿条抱紧

这个方法貌似无法保证精度,如果换一根齿条呢

网友(点评):
你是要保证齿条精度,还是要保证圆棒的安装精度?

网友(点评):
要达到多高的定位精度?

网友:
楼主是想测绘还是检测?最好附上图片,这里一定会有人提出对你有用的意见。

网友(2012-05-08):
如果设备的地方够大,可以将一台分度头拿来一用,会符合要求的。如果分度头太大,可以找工具铣的附件应该可以找到合适的顶尖尾架之类可以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