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组润滑泵出现了以下毛病,求助

楼主(2012-03-06):
我们焦化厂的捣固站装了七组捣固润滑泵,主要是对联轴器,轴承,弹性轮,三联齿润滑。(润滑泵的公称压力:20Mpa)第六组润滑泵出现了以下毛病,主管出油断断续续的,时而出油时而断油(摇晃几下油箱又会出一小点油),压力表没有压力。听师傅们说原来我们使用的是一号基脂油,现在用的是2号。

求高手解释,谢谢!最后多问一个小问题,一般的溢流阀是常开还是常闭?

补充内容 (2012-3-7 20:26):
今天我们又接着处理,问题还是一样,摇晃油箱又会出出油,因为不懂大胆假设,有错请不要见笑,我想我们原来加的是1号油,突然改加2号油,泵的公称压力小,油的黏度大,所以会出现摇晃就会出油不摇晃就不出油;

补充内容 (2012-3-7 20:28):
第二个原因就是泵出现问题了,內泄严重,出口压力小,所以也出现了不出油现象。

网友A:
确定油箱里面加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油箱里面加足了没

加的是2号油,加足啦,前几天刚加的。

网友B:
溢流阀应该是常闭的;联轴器是旋转的,怎么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应该是常闭的;联轴器是旋转的,怎么加油啊

是那种电动润滑泵,类似黄油枪给联轴器,齿轮,轴承加油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