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不动作,歇一会就又能用了。

楼主(2012-03-06):
我们用一个液压站带6-8个液压缸工作,但最近有时有一油缸不动作,歇一会就又能用了。有时有两个不动作,歇一会也能用了。
请问是设备原因造成的?
应该如何处理?
之前用几月了 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初学液压,会是泵出口压力低造成的结果吗?也就是溢流阀的压力太低导致系统压力低难以提供所有的缸一起工作。搬个凳子等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说的太笼统啦!!!!!!!!!

网友:
缸内空气没排干净????

网友:
油缸不能动的时候温度高不高?

网友:
在排除电气故障的前提下,你的问题出现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1、油泵磨损严重。
2、系统压力阀磨损严重,或者阀芯移动不畅。
3、有换向阀磨损严重,出现内部漏油。
4、油缸密封圈磨损严重出现内部漏油。
5、油温过高。
6、液压油变质。
以上几个原因逐一排除,就能找到问题点。

游客

网友:
原因故障就是一个一个的排出
1,如果油泵磨损严重,系统压力阀磨损严重,或者阀芯移动不畅,为什么其他缸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系统压力是否稳定,液压油是否有杂质,还有看油缸的密封件是否完好

网友:
您所说的6~8个缸是同时动作还是分别动作的?
如果是同时动作,就要考虑油泵的输出油量是否达到所需要的流量,可以检查一下:
1 蓄能器工作情况(如果有的话)
2 系统调压阀(安全阀)工作情况
3 油泵的工作情况,如果是恒压变量泵检查变量机构是否工作正常
4 系统控制阀和油缸的内泄情况

补充内容 (2012-3-9 15:17):
数个油缸由一个液控阀控制,也就是说不需要很精密的同步,那么各个缸的负载是否一样呢;每个油缸是否有单独的节流阀控制流量呢;油泵是否是变量泵,流量输出是否稳定呢;调压阀工作是否灵敏可靠,是直动的还是带电磁

补充内容 (2012-3-9 15:19):
先导的呢;每个油缸的工作情况,活塞密封是否良好呢;总之最好有张图,还有泵的规格型号、油缸的尺寸等等

游客

网友:
说的太详细
高手,谢谢您的支持。今天我们把问题解决了,最后我们查出来是继电器惹得祸。中继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是这样控制的:一个40L的泵,一个电液换向阀,一个节流阀,16个电动球阀(没两个电动球阀控制一条油缸)
1,是同时工作的, 2,之前用都很好的, 3,没有蓄能器, 4,一个调压阀,一个电液换向阀控制所有的, 5,泵是P328 6,压力设定是65BAR 7,如果是电液换向阀坏,为什么歇一下又可以,并且其他缸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系统设计有问题,几个油缸同时工作时压力高的油缸不工作?

网友:
就是让你看看各个油缸的负载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点评):
负载都一样的

网友:
我认为是换向阀的问题,一是阀芯动作不灵活,二是电路可能存在虚接现象

网友(点评):
果然是高手,最后我们查出来是继电器惹得祸。中继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网友:
是不是泵的容积效率不够了 !或着磨损太大了 你摸过油温吗  是不是油温高了以后发生的   还有阀有没动作

楼主:
各位高手辛苦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我终于解决了,最后我们查出来是继电器惹得祸。中继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网友:
新手多多指教啊!找资料来了

网友:
查看一下吸油滤油器是否堵塞,如堵塞清洗或更换滤油器。

网友:
l楼主根本没有说清原理图,大家回答都是白回答
最后的问题是一个继电器坏了,呵呵

网友(点评):
急于求助,所以只是向大家描述出现的现象。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泵的声音怎样,液压油够吗

网友:
不错,学了不少实际的经验,好贴!

网友:
是否更换过油泵    有没有检查过电路

网友:
可能是液压站的油温过高才导致个别油缸有偷停的毛病!总之液压系统的设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看看是否油温偏高、油内是否清洁、有没内路泄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压力是否稳定,液压油是否有杂质,还有看油缸的密封件是否完好

差不多也就这么点因素,一个个排除就可以了!

网友:
是几个缸接一个回路还是分开的回路?分开的最简单测一下两个油腔的压力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