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粉与喷漆的区别?

楼主(2012-03-07):
    大侠们,能否告知喷粉与喷漆的区别,2种表面处理的各自的优越性是什么?钣金外壳怎么样去选择喷粉与喷漆?

网友:
区别是有的,譬如粉末可回收,工作环境也好点,

网友A:
两种相比较
                1.喷粉:表面硬度高、耐蚀性好、工艺性好
                2.喷漆:表面细腻、施工简单
                钣金件批量加工一般用喷粉,或者看客户要求。

网友:
喷漆成本低廉些!!!

网友B:
如果表面有缺陷,需要用腻子打磨修补的,最好用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表面有缺陷,需要用腻子打磨修补的,最好用喷漆。

为什么刮腻子是用喷漆呢?喷粉不行么?能说说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相比较
                1.喷粉:表面硬度高、耐蚀性好、工艺性好
                2.喷漆:表面细腻 ...

一般情况都是选择喷粉么?喷漆只是客户要求才采取的咯。那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那些方面呢?

网友:
1.因为一般喷塑采用的是静电吸附塑粉,虽然导电腻子可以改善情况,但还是会造成表面由于吸附程度不一造成喷涂不良的。
2.最主要的一点,刮腻子后,经过高温固化,刮过腻子的表面会产生气孔,严重影响表面外观质量。

网友:
喷粉就是静电喷涂 色饱和度好 一般是按平米收费
喷漆效果不如喷粉

网友(2013-09-28):
1.喷粉:表面硬度高、耐蚀性好、工艺性好  喷粉就是静电喷涂 色饱和度好 一般是按平米收费
                2.喷漆:表面细腻、施工简单
                钣金件批量加工一般用喷粉,或者看客户要求。如果表面有缺陷,需要用腻子打磨修补的,最好用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