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摩擦与滑动摩擦的区别

楼主(2012-03-07):
      看了打磨村的《最近在设计一套机动辊道,减速电机选用的疑惑》这个帖子,链接是: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0575&extra=page%3D2&page=1
      想了会,脑子突然短路了,分不清摩擦的类别了,有一个疑惑想请大神们解惑,关于滚动摩擦与滑动摩擦 的区别问题。
      举个简单的列子,如下图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钢轮与上钢板联接在一起,驱动钢轮,让其在下钢板上行走。
第二种情况,钢轮与下钢板联接在一起,驱动钢轮,让上钢板在其上面行走。

      也就是说,第二种情况就是把第一种情况倒过来,请问,这两种情况属于什么摩擦,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为什么?只不过是倒个个,求大神解惑。
第三种情况,同样是驱动钢轮,让中间钢板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往前走,又是什么个说法呢。
补充:这里分不分清这个,主要是摩擦系数的选取的问题。大虾们可以考虑下这个选取的问题。

网友:
只要轱辘是转动的,就应该是动摩擦,30多年前老师上课时的情景我还记得!
对不起,刚才搞错!

网友(点评):
老马,你确定咕噜转动的就是滑动摩擦,而不是滚动摩擦?

网友:
我认为两个都是滚动摩擦……还是等高手来吧

网友:
都是滚动摩擦,不然如果是滑动摩擦的话,就推不动了,滑动摩擦力跟滚动摩擦力相比是很大的,如果把轮子固定死了,那也就是滑动摩擦了

网友:
第一种工况参考汽车运行,第二种工况是轧钢机械中托辊送板或型材,两种情况的区别我是安照驱动力所在位置分的。
两种情况都有轮子轴承处的摩擦,但这个摩擦矩占总功的比例不大粗略计算可以不考虑。
而在轮子和接触面上的摩擦情况个人认为第一种是滚动摩擦,第二种是滚动和滑动并存。第一种情况就不啰嗦了说不清楚,第二种情况说点个人经历,轧钢机械上在计算这个工况时是记为滚动摩擦不过摩擦系数相对正常情况有所放大,就是考虑了滑动摩擦的存在,但是系数不在滑动摩擦系数的数量级上,比如正常情况滚动摩擦系数取值是0.0002m,这个工况下摩擦系数取的是0.0008m。经验数据,较真了说也是拾人牙慧,前人的经验。不过在实践中,这个工况下驱动功率照滚动摩擦算功率偏小,照滑动摩擦给是有富裕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前人可能才把这里的摩擦系数视为滑动和滚动并存,以滚动为主吧。抛砖引玉,前辈见笑!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因为钢板相对 滚轴有相对滑动···?个人感觉如果没有相对滑动的应该是滚动摩擦···

网友(点评):
这个如果是纯物理模型,那摩擦类型是比较清楚的,如果是轧钢机械里托辊送轧件的情况,就不一定是纯粹的滑动或滚动,是两种摩擦都存在的情况。

网友:
自行车是被什么力牵引得,想明白主动轮与从动轮的差异,就有解了

网友(点评):
自行车的前后轮难道有区别?难道都不是滚动摩擦?

网友(点评):
这前轮从动轮,后轮主动轮,这两的区别还真不会到,求解答,谢谢

网友(点评):
是静摩擦力,把大学物理翻翻吧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发帖的东西全是静摩擦了?

网友(点评):
摩擦有静摩擦,动摩擦之分,同样的,也有滚动摩擦,滑动摩擦之分,分类按不同的约定形式来得,我这里问的是滚动还是滑动,并没问是动还是静摩擦。

网友(点评):
发生相对滑动的,或者有相对滑动趋势的都是滑动摩擦,这就包括了静摩擦和动摩擦了。所以不能用静摩擦还是动摩擦来区分吧。

网友(点评):
我问你一句,这是白马还是黑马,你跟我说了一句,这马是公的,有意思吗?

网友(点评):
“发生相对滑动的,或者有相对滑动趋势的都是滑动摩擦”有相对滑动趋势的不应该算作是滑动摩擦吧···

楼主:
求大神指导,现在这说的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啊。

网友:
不打滑就是滚动吧

网友:
你想明白自行车的牵引力是什么,自然就明白二者的区别,常识问题师傅不管,因为这是大学老师教的

网友(点评):
师傅不教这个,大学老师教这个,大学老师可没说这摩擦系数是去多少,比如这摩擦系数手册上是0.2~0.5,大学老师说了取多少了没?还不是要师傅来说,因为大学老师也不一定有这经验。

网友A:
滚阻,滚动摩擦是类比于滑动摩擦的说法。滚阻是由于滚动体和接触物表面相互运动所需要克服的微小变形(弹性或塑性变形,一般是垂直于运动方向的,即法线方向的)而消耗的能量 在位移方向的阻力表现而已。滑动是相对运动趋势所产生的界面塑性变形、分子间附着力的剪切、等微观形态的表面咬合撕裂(一般是沿着运动方向的,即切线方向的)等造成的能亮消耗。

而对于驱动,关键还是摩擦力,或者最大静摩擦力

网友(点评):
貌似不太懂,问的直接点吧,如何选取摩擦系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阻,滚动摩擦是类比于滑动摩擦的说法。滚阻是由于滚动体和接触物表面相互运动所需要克服的微小变形(弹性 ...

这个貌似还真不太懂,简单的问一下吧,如果是选取驱动,你这里的摩擦系数如何选取?

网友:
很明显 都是滚动摩擦 滑动摩擦是轮子不会滚动的

网友(点评):
既然是滚动摩擦,那这摩擦系数如何选取呢?这直接关系到驱动电机大小的,如果取小了,拖不动。

网友:
就按照材质选取呗  还字数限制

网友(点评):
哦,那我就举个例子,钢轮对钢板,你如何选取,说来听听。

网友:
擦 又是字数限制 郁闷死了

网友:
低碳钢与低碳钢0.005 淬火钢与淬火钢0.001  我也是新手 不对莫怪

网友:
如果问驱动力的化,关键是看最大静摩擦力。
第二种仅有钢板,重量最轻,最大静摩擦力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使用的驱动力最小,如果下方滚轮加速度过大,会因为惯性力导致钢板打滑。
第一种方式有钢板,有滚轮,肯定还有驱动,总质量大,最大静摩擦力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使用的驱动力相对较大。
第三种方式双边对压,可以预压,弹性法向预压力可以比较大,最大静摩擦力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使用的驱动力最大。

钢板和滚轮之间的摩擦系数看工况,有氧化皮和没有的不一样。取0.12即可,保守点取0.08,则允许的加速度小一点而已。

网友B:
根本不存在滚动摩擦力,所谓的滚动摩擦是由静滑动摩擦力加滚阻力偶,好好研究理论力学吧,基本概念一点没有,还指望别人拿你当大一新生啊

网友(点评):
哦,又是大学物理,又是理论力学,大虾好牛逼啊,我是来请教问题的,愿意回答的,就回答,不愿意的,可以当没看见,没必要装高深,如果我自己看的懂,那何必去问别人。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侠,我是这么理解的。要动起来,克服阻力做功,阻力最大的时候应该是两个物体要动不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产生最大静摩擦力。滚动与滑动,是物体有相对运动时考虑的。如果要计算的话,应该选取静摩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存在滚动摩擦力,所谓的滚动摩擦是由静滑动摩擦力加滚阻力偶,好好研究理论力学吧,基本概念一点没有,还 ...

这里回帖的,这么 多说滚动摩擦,就你说没滚动摩擦,你的意思是你是大二学生了,我们大家都就大一新生的水平是了。

网友(点评):
其实天花板没恶意,多看看书是对的,等你看完书了,回头想就不是这么回事啦,呵呵

网友:
这是基本常识,如果真分不清请找初中课本看看,或找初中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分清分不清,大家心里都知道,真正能分清的,没几个,按理论上来说,这里是滚动带滑动,你信吗?

网友(点评):
初中的时候,说平行线是不相交的,这理论谁都知道,怎么到了高中了,这平行线就相交了,虽然是无穷远,理论就不相同了吧。

网友(点评):
这里最主要的就是摩擦系数的选取问题。分不分类别并不重要。

网友:
我拜托各位在做这种基本常识的讨论时,多翻翻理论力学、大学物理,实在不行还有摩擦学。不要动不动就提什么“我觉得”,这不是讨论某个新结构,这是力学常识,与谁觉得谁认为无关,就是高级工程师也不行。不要用生活常识来解释力学问题,知道吗?你是机械工程师,或者是未来的,一定要用力学的眼光来探讨。

楼主:
师傅们,高手们,可能你看到这帖子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基础的基础,常识而已,不屑一顾,但往往就有那么些高手,什么都很行,什么都很牛,结果东西出问题就出错在这么基础的基础,常识这里。

网友:
有一个简单的一条,接触面有相对运动就是滑动,没有就是滚动,这里接触点相对速度为0

网友(2012-08-06):
选取静摩擦系数

网友:
看着是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