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回转速度及如何选型伺服电机?

楼主(2012-03-07):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想了解一下,现在有一个直径是35mm.线速度是10mm/s.求回转速度公式如何计算?选用伺服电机该如何选型?烦请附上公式,非常感谢。

网友:
烦劳楼主自行搜索角速度、角加速度、扭矩、功率等

网友:
最简单的算法是线速度除以圆弧长就是转速了。

网友:
同楼上算法,35*3.14/10=10.99转每秒,大约毎分钟660转,普通马达就够了…当然还要考虑你的力距

楼主:
还是不明白,有没有朋友可以介绍的更详细一点的?

楼主:
请高手指一下,有点急

网友:
最好直接找电机供应商,你说出条件,他就会给你推荐选择。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点,我现在想在这里看到没有朋友可以搞定的。另外如我的前提条件不够的话朋友们可以提出来,我再加上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