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50锁紧松开后摇臂推不动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楼主(2012-03-07):
Z3050锁紧松开后摇臂推不动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们用的z3050摇臂钻床是沈阳中捷的,它的锁紧机构是利用液压缸推动菱形块支撑杠杆结构完成内外臂的锥度紧密配合实现锁紧。菱形块的位置有时没有调整好虽然按了锁紧松开按钮,油泵也正常工作了,但菱形块却没有立起来,主要是因为菱形块与承压块角度不对或距离不够造成,调节一下就好,以上供参考。

网友:
立柱顶上那个的螺钉断了没?看一下。如没断拧紧一点。

网友:
应该是立柱顶端螺钉松动或者断了  调紧点就就好了

网友:
恩~~~~~~~~~~言之有道理~~~~~~~~~~~~~~~~~

楼主:
谢大家的指教啊,希望大家能照顾一下小弟啊不胜感激!!!!!!!!!

网友:
此问题论坛有过一个帖子了

网友:
应该解决啦吧!!!!!!!!!!!!!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的教导!!!!!!!!!!!!!!

网友:
支持4楼,立柱顶上6个螺钉松动或断了。
拧紧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