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球铁550-7,怎么样才能提高产品的表面质量

楼主(2012-03-07):
在加工产品差壳产品(材料是球铁550-7)设备简易数控,现使用YG6X的刀片车削,直径38 ,转速1500,进给0.1 刀具圆弧0.4(产品根部有要求)加工出来的产品发黑 不亮,请问有什么好的刀具能提高产品的表面亮度没

楼主:
没人理我  苦闷------

网友:
可以试试走刀0.2,刀尖圆弧0.2

网友(点评):
错误。刀尖R角0.2,怎么肯能进给0.2呢。

网友(2012-04-29):
用薄涂层的刀片----PVD涂层的或不涂层的,槽型要选锋利的。通常加工不锈钢的刀片会有很好的效果

游客

网友(2012-10-21):
不行。太锋利的刀片,加工球铁寿命太差。
是铸铁,我是说通常用加工不锈钢的刀片加工铸铁会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加工不锈钢的刀片很锋利,涂层也很薄。
文不对题?人家是要加工铸铁吧?

网友(2012-05-01):
可以试试YG3刀,【这种刀片硬度高耐磨损,我们这边加工铸铁件全部采用这种刀片】适当加宽修光刃,应该可以有效提高粗糙度。

网友(2012-07-17):
    个人浅见 :
   工件的工艺R角有R0.4要求,磨出修光带这一招可排除在外; 如果追求亮度从刀具材料和刃口处理找原因,刀具材质可选用细晶粒高含量CBN,同时提高线速度;能出亮度。
   另合金涂层刀片的锋利槽型在钢件加工中,能出光洁度,是因为断铁屑;而球铁件算是短屑材料,更需要的是硬度高、刃口稍钝点的刀片槽型(有一定的挤压作用)。
   参考: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5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氮化硼CBN超硬刀具精车,加工光洁度好  我们公司生产CBN刀片 你用什么型号的 可以给我说下
杨喜要 158 ...

CBN 的加工球铁好像 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笑吗-----------

网友(2012-10-20):
引用 楼主:
CBN 的加工球铁好像 不太好用------

看是什么牌号的球铁,加工高牌号的球铁可以。CBN刀具牌号可选BN-S30。

网友:
如果可以,可以选择金属陶瓷或者陶瓷材质的刀片试一下,

网友(2020-06-02):
飞刀车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