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万向节如何加工最好

楼主(2012-03-07):
刚才看到jxylb 的头像,突然想起这东西到底如何加工才合适呢?

楼主:
刚才忘了发图片

网友:
又搞智力题呀?这老兄真有观察力!猜想:
1.锻件,球头立铣+分度头铣圆弧槽,滚压,表面淬火。槽底的圆度、槽横截面的轮廓度、槽成型曲线的面与轴的垂直度、位置度、最最重要槽底的球面直径
2.模锻凹球,以凹球心未回转中心,铣槽。测量相若
3.用凸球槽底面半径与凹球槽底面半径之差作为直径选球
4.装配:1,2同轴伸进最靠近位置,放球,两轴拉开
问题来了:SW可以管住小球的运动轨迹在两轴的角平分面上,这样传递扭矩最有利。但是实际中小球停在任一位置都是可以的,这样会造成有些小球走到最里有些跑到最外。当然这只是传递扭矩稍不如理想位置,可以用槽长度和两轴偏摆位置限制小球不脱落。但是小球对内轴还是外轴都是用剪切面传力,而且都不是纯滚动,这种万向节会因为小球磨损而工作越来越困难。好像没有实际意义哦。请问这玩意有实物吗?上个图片来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是球笼式万向节,好像国产的质量还是不过关,以前在外资的汽车传动轴企业做过,当时开发国产的,但拿到国外做实验一直不行,后一直用德国GKN的才行。好像里边的球体上的导轨也有的是曲线的。

网友:
DMG2000加工应该不会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