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个工 程师三种标法, 各位都是怎么标的?

楼主(2012-03-07):
三个工程师对工程图都有自己的标注标准 , 他们的工程图差不多都要我来去标, 不管是国标 还是 企标 还是 按自己经

验来定自己的标准 ,   我可以去适应他们每个人的说法,  但这个问题还是想请教一 下各位 。
如图       长槽的 三种标法哪个是常用, 从加工工艺、检验、各个方面去考虑,大家认为哪一种较为合适?

网友(点评):
请遵循国标规则,可参照国标示例...

网友A:
个人愚见,如果能用铣刀的话,长圆槽的圆直径大小符合标准铣刀的直径的话,会选第二个,再标注上R值。原则上好像这三个都说得过去,就看个人习惯了,尽量不要让工人再去计算尺寸。

网友(点评):
第二种标注,去掉55,左边40加括号,漏标槽宽……这就是最最标准的标注。一切图纸的标注都是有利于机加工的,其它的原则都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如果能用铣刀的话,长圆槽的圆直径大小符合标准铣刀的直径的话,会选第二个,再标注上R值。原则上 ...

  似乎一般情况下都是用铣刀铣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冲孔....

网友:
个人感觉第二个靠谱一点,是设计标注尺寸,适用范围广,最能体现出来设计者的设计初衷以及要求。其他的图纸适用的范围很窄,由工艺流程决定是不是合适了。

网友(点评):
但少了个R

网友B:
1,其他两种只能当工艺图看,不可测量。
可以随便一个尺寸上加个公差,你就能看出来问题了。
例如一个零件超差了,通过再加工可加工到合格,这种情况下2,3都成了天书。

网友C:
加工图则按加工图的标注,为的时方便操作工。如:车,有很多台阶,你就一段段台阶标注,这样操作工就不要计算尺寸。如果是装配图那就按装配基准面端开始标注。

网友:
如果第二个少一个40,多一个R尺寸的话,就非常好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该少55再多一个R

网友(点评):
赞成石头大师

网友(点评):
40和55,这两个尺寸的标注,是一个加工工艺问题,谁对谁错,看怎么加工了的

网友:
若要我标注的话,首选第一种。对于第三种,我怎么都觉得要有一定的经历才能想的出来

网友D:
我选第一种:
理由:基准通一;测量方便;与最新标准相符。
就是漏了一个R。

网友(点评):
长孔的宽10.5不是 标了么,R不需要了吧

网友(点评):
有直径了。

网友(点评):
一般这样的长槽, 我们都不标R, 就是不知道对错。

网友(点评):
R当然要标的,10.5只表示槽的宽度,两头的R不标尺寸谁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多大?你标的R10试试看能不能干出来。

网友(点评):
觉得R不用标吧!? 槽宽有了!

网友(点评):
只标“R”就可以了,“R”后面不要带数字的。

网友(点评):
大家可以查一下最新的标准(关于腰型孔的标法),正规大企业的技术部门应该都有标准化工程师的,大家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点评):
非常标准的说法,我们现在都这么标注,不这么标,图纸的标准这一关就过不了。

网友(点评):
不适合精密件,标注方式即加工方式,加工和设计与装配分离,本身就是错误

网友(点评):
设计的基准一般是装配基准,而工艺基准也是为了实现装配标准。譬如一根轴设计基准就应该是以轴承档,而工艺基准应该是中心孔,如果你设计以中心为基准这本身就已经是错了!

网友:
美标是第三种的

网友:
如果你看一下ASME-Y14.5,你会发现第三种标法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数控走坐标

网友:
图2应该去掉55尺寸,增加一个槽宽尺寸。三种标注都可以,就是个习惯。

网友:
我一般会用第二种,不过这个少了一个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图则按加工图的标注,为的时方便操作工。如:车,有很多台阶,你就一段段台阶标注,这样操作工就不要计 ...

   谢谢, 你和我们老工程师的想法是一样 的。

网友(点评):
请问前辈,没基准台阶高度怎么控制?

网友E:
个人认为操作工懂就好,如果操作工看不懂就算是宝图又有何用?

网友(点评):
哈哈,给你抬个杠,如果操作工太差了看不懂图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操作工懂就好,如果操作工看不懂就算是宝图又有何用?

   这都看得懂吧、、、、、

网友F:
我个人理解是,第一种不太准确,对于标注有形状尺寸和位置尺寸,对于对称的图位置尺寸一般都标注在对称线上;第二种标注有误,40和55属于重复标注,在制图中是要尽量避免的,而且没有标注键槽宽度;感觉第三个才是正规的标注。

网友(点评):
我也是样想的,零件图纸的标注跟工艺图纸的标注是有区别的

网友G:
第二种标注存在问题吧,这键槽多宽多不知道吧。还有这55的尺寸就没必要了吧,我一般都是第二种的,位置尺寸,形状尺寸。

网友:
第二个可以   方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理解是,第一种不太准确,对于标注有形状尺寸和位置尺寸,对于对称的图位置尺寸一般都标注在对称线上 ...

谢谢, 我以后会注意。

网友H:
第一种方便检验,第二种方便铣刀加工,第三种方便模具加工。

网友:
40的尺寸可以不标,将中心线拉长。

网友:
首先要了解设计者意图:基准面是那个?其次要根据加工要求第一个和第三个工件原点不一样

网友:
看这槽与外形的设计要求,按设计来标注

网友:
我认为三种标注方法都不对。一般的的标注方法应为:40;40;30;R5.25

网友:
第二种缺尺寸,第一和第二都可以...

网友I:
说错了  应该:第二种缺尺寸,第一和第三都可以...

网友J:
三种标法都有问题,不规范。

网友K:
从设计角度上讲,第三个好;从加工角度讲,第二个好;从检测上讲,第一个好。差异主要是基准选择的问题

网友K:
对于参数化基于特征的设计,第三个就非常正常了。但是为了便于加工,第二个比较适合工人确定加工尺寸,避免出错。但是从质量检测人员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又是最方便的。所以事情的表现往往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都有先决条件的。

网友:
1,             再加上R,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二种标注存在问题吧,这键槽多宽多不知道吧。还有这55的尺寸就没必要了吧,我一般都是第二种的,位置尺寸 ...

     对, 是多了一个 又少了尺寸 。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种标法都有问题,不规范。

  不知道 大侠能否给个规范的图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设计角度上讲,第三个好;从加工角度讲,第二个好;从检测上讲,第一个好。差异主要是基准选择的问题

    对,  三个工程 师都是依自己的考虑而要求我,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错了  应该:第二种缺尺寸,第一和第三都可以...

网友K:
第二个掉了槽宽应该是疏忽所致。不要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于参数化基于特征的设计,第三个就非常正常了。但是为了便于加工,第二个比较适合工人确定加工尺寸,避免 ...

    谢谢,  说到点上了,   所以我依现在情况, 还是按各个工程师的标准来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二个掉了槽宽应该是疏忽所致。不要纠结

   是呀,   粗心是我最大的缺点。  哎

网友L:
这样简单地标注问题,应该到学校去探讨,难道中国的工程师也叫工程师。我感觉是在丑化。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简单地标注问题,应该到学校去探讨,难道中国的工程师也叫工程师。我感觉是在丑化。

     惭愧

网友M:
都可以,也都很常用。

就是少了R

楼主:
引用 网友M:
都可以,也都很常用。

就是少了R

网友:
第一种是较好的,简洁,符合加工工艺

网友:
三个图中的R角应该要标出的

网友N:
第二个图少个尺寸!而且55的尺寸不用标,如果按图所示尺寸链怎么画,???

网友(点评):
计算槽半径的。感觉没缺少尺寸

网友(点评):
诶 想错了 抱歉。。

网友:
一般用铣的,我喜欢第二种标示,当然再去掉55尺寸,加个R值会更喜欢

网友:
第二种标注方法才是正确地,只是漏了槽宽,因为腰形孔无论用何种工艺加工,其工艺都是以圆弧圆心作为起始点,设计基准尽可能和工艺基准重合,建议各位重温《机械制图》相关章节。顺便说一句:别见人就叫工程师,这玩意儿现在太不值钱了。

网友:
第二张图,去掉55  ,加R

网友:
二三两种,中间位置无法测量,对加工精度要求高,第一种加工简单,成本低,方便测量。。。

网友:
我大概会选第一种和第二种,但每个图都缺一个R

网友:
第一种和第三种当然是错误的,我们标注有一个原则方便工人加工的原则,第二种明显直接划线就可以了,第三种根本就没有这种方法。第二种也不好。浅见!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一般是怎么标注的呢, 能给个例图吗?谢谢!

网友:
三种标注方法看上去似乎都把长圆槽标识清楚,但标注还应尽可能把工艺基准体现出来,以便实现:零件加工时确定的加工基准与工艺基准相一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二号方案要好一些。好的标注,不仅要明确尺寸及形位公差,还要体现出对加工的指导性。这是我个人多年绘图的点认识,请指教。

网友:
第二种都没有槽宽怎么用铣刀加工

网友(点评):
漏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谢谢!

网友:
图1少了R值,图2同样少了R值,少了槽宽,图3少了R值,并且在加工时还要工人自己计算槽位。

网友O:
第二种  把R加上    标注不能说是按照容易测量的原则来标注啊    有些约束关系体现在标注里面   比如两个对称的孔只会标注孔心的距离  而不会标注每个孔到边缘的距离  你能说两个孔的距离测量方便?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提醒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第二种  把R加上    标注不能说是按照容易测量的原则来标注啊    有些约束关系体现在标注里面   比如两个对 ...

网友P:
看情况,一般第二种,55不要,加R,机械制图上有标准画法,有公差要求第三种,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情况,一般第二种,55不要,加R,机械制图上有标准画法,有公差要求第三种,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我赞成第一种。。。。我们都是习惯这样标注的

网友:
各家有各家的说法,总之是个人习惯的问题。但是现在站在楼主提问的角度去回答,我还是比较看好第一种标注的,千万别忘了”从加工工艺、检验各方面去考虑“

网友:
第一种比较规范,R不用标注的。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 都不标R的呀, 现在看来很多社友都表示反对。

网友:
向来都用第一种。。。。。。。。。

网友:
赞成第一种简单  看着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有么有加分

不好意思哦, 我好像 还没有到级别

网友:
      第二种标法是错误的。尺寸封闭了!
至于第一,二两种标法,除了欠标R以外,都可以。
需要看你的设计基准如何选取。基准不同,标注
亦不同。

网友:
我的看法:作为键槽用第一种标注,作为腰形槽用第三种标注。怎么标优先看装配关系。

网友:
反对第一种的,大都是没有工艺工程师的企业,设计图纸到工艺会签,严谨点的,2、3方案直接打回,我这里的原则,怎么设计,怎么制造,怎么制造,怎么测量,就是设计,工艺,测量三个基准统一,不然尺寸链计算会出问题。至于前面说的标对称孔的,那个公差不标我们这里按企标默认m级执行,难道这个是设计意图?我看不尽然,个人的看法,欢迎交流

网友(点评):
三基准合一当然是最好,问题是大多数零件肯定作不到绝对的三基准合一啊

网友:
哪种也不敢苟同,觉得不像学习过机械制图的人画的图哦
一般中心对称分布时,40也可以不标注。

网友(点评):
额~俺们更业余,槽宽我们不标注滴!一般都是标φ10.5长孔,对称也不许省略40。我们的要求是让傻子也能看懂图,并且能最快的读图,减少他们的计算。当然,这是建立在符合设计初衷的前提下

网友:
个人赞同第二个。。从加工来说方便。

网友:
第1种,我觉得第一种较为合适

网友:
加工和检验总是有矛盾的,当然加工为主,以下刀和机床轨道的运行路线为尺寸标注,第二种比较方便

网友:
标哪个都行,都不影响机器质量。换个角度看图,某个尺寸对机器的贡献。也曾纠结过,后来就觉得毫无意义了,当然能体现出个人的认真。

网友:
1相对来说好点但是还不是太标准啊

网友:
我认为第二种较合理,但尺寸没标全,确键宽,不过如果有剖视图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Q:
根据个人习惯,清晰、直观,三种方法都有好的和不好的。把三种方式中好的用在一起就完美了。

网友:
个人觉得标注还是按照生产工艺来标注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根据个人习惯,清晰、直观,三种方法都有好的和不好的。把三种方式中好的用在一起就完美了。

  那该 怎么结合呢

网友(点评):
第一个图的标注方法对于测量比较方便,加上第二个图长槽水平中心点的位置标注,看图更方便。 第三种标注和第一个差不多,就是看起来乱。

网友:
只说键槽的标注形式,我倾向于2,但我现在审图的时候发现用1的较多

网友:
第二个比较符合机械制图规范,此图少标了个R尺寸。从看图到车间生产我觉得第二个好。

网友:
第二种方法是标准标注,第一种常见于工艺图。

网友:
有时我会用第一种,有时我会用第三种,主要是看怎么方便。第二种好像没用过,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
所有图纸都有错误,这种图纸是不许到加工现厂的,相对第一种图较靠谱。

网友:
感觉第一种比较好些。

网友:
图1的标法适用,机械工厂都是这样标注,加工检验都很直接,不用换算,图2和图3在加工要换算和检验时

网友(点评):
制图有制图的规范,不应该以用不用换算作为制图的好坏区分,设计蓝图与工艺图是有严格区别的,为了达到设计蓝图的要求和加工或检测的方便,可以换算,但前提是必须保证达到设计蓝图的要求。

网友:
第一个好,便于加工中使用

网友:
我认为第一种不好,一般都纸都是标中心的,而不是标边的距离,客户要求也大多是对中心的尺寸要求,如果你测量边比较方便,那是需要自己计算了,因为实际生产出来的孔的长度和标准图纸上的长度会有差值,要根据实际生产出来的孔的长度来计算边的距离,这样才可以保证中心的距离。

网友:
第二个缺少中间那个槽的宽度啊

网友:
首选第一种,基准通一;测量方便

网友:
第三种很实用,标注的清晰方便,需要有下车间的经历的。虽然要计算,但是不要低估啦工人师傅的水平啊

网友:
觉得第二种好些,去掉55,增加R尺寸就规范了。以R弧圆心定位,先定位再定形。测量时,一般按第一种测量,因为有圆心看不到。

网友:
基准选择的不同哈 分情况

网友:
我觉得一比较合适,但是我会把10.5的尺寸标成R5.25

网友:
我选择第2种标法,如果是中心的话40都可以不用标,中心线就可以说明了,少了2-R就美中不足了,SOLIDWORKS软件也是这种标法

网友:
感觉还是第一种标注方法直观,简洁,不论是加工还是测量都很方便。

网友:
常见第一种,标槽宽、R不带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第二个图少个尺寸!而且55的尺寸不用标,如果按图所示尺寸链怎么画,???

如何计算????????????请指教!

网友:
个人觉得第一种较好,槽的长度宽度使要制作的键一目了然,三种无论如何标,都可以很容易地铣出来,第二种有误,而第一种最好

网友:
各种说法都有啊,有没有人给个权威的答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的二种,但55这个尺寸我会去掉,再加上一个2-R值就OK了

网友:
图纸是工程语言,怎样表达好,要看交流对象和槽子的功能。第一种便于保证槽顶到边的距离,也便于普通机床的加工时测量,但对设计人员来说,复核和这个槽子相配的零件(如圆销等)的行程要经过换算。如加工人员的能力较强,标注成图二(按国标过定位尺寸要加括号)或图三。图三强调的是中心。

网友:
我都是按2标的,不过要换成半径

网友:
我觉得第二方案好些,应该去掉55的尺寸,再把键槽的尺寸标示出来....

网友:
第1种是新标准(少了R)、第2种是老标准(多标了端面到键槽中心的尺寸),第3种是他本人自创的标准,鉴定完毕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第二种比较好。还有一个问题是,出图纸,保证的是必须的量,有的尺寸不需要标注吧。

网友:
第一种吧~~~
公差尺寸好标注些,控制键与键槽的位置更准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其他两种只能当工艺图看,不可测量。
可以随便一个尺寸上加个公差,你就能看出来问题了。
例如一个零件 ...

严重同意!!!2、3的标注不便于测量。

网友:
这几种标注方法实际上都可,第2种应该标注上孔径。
1 每种画法体现腰型孔的作用,如果标注宽度,则腰型孔的两侧为主要加工注意的地方;
2 如果标注孔径,两端圆弧及两侧面加工时都要注意。

网友:
大家都习惯第二种,我也习惯第二种。

网友R:
个人觉得按设计的话第三种,按加工和检验的话第一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个人觉得按设计的话第三种,按加工和检验的话第一种吧。

第三种基准统一了,第一种便于检验了。。。。

网友:
对于干活的工人来说,咋标都中,就怕没尺寸或各部尺寸自相矛盾

网友:
我是做加工的  三种标法我看了 就讨厌

网友(点评):
那你觉得要怎么标才方便 呢?

网友:
个人愚见,看你用什么床子加工,

网友:
本人习惯按第一种标注,因为工人测量方便。

网友:
这个要看角度了,第一张图是QC检验的角度来看比较合适,第二张图是加工时用图比较合适。

网友:
我的选择是第一种标法。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一个尺寸基准的选择问题,楼主给出的标注是不含公差的,如果有公差要求又比较高的话,工程师怎样标注你就得怎样加工,不按设计标注来加工,出来零件无法装配就是你工人加工的问题。当然图纸有问题你得找工程师单谈

网友:
第二个稍微好一点,不论是前道的划线,还是后道的加工都是一览不疑的,

网友:
感觉还是第一个比较标准的,也符合大家的习惯

网友:
为了这个重新翻了下标准 确定了下,第一个是符合标准的!

网友:
选第一种: 理由:基准通一;测量方便;与最新标准相符。
就是漏了一个R。

网友:
我认为第二种比较合适,但是应该去掉尺寸55加上R值

网友:
第二个漏标腰形孔或槽的宽度尺寸

网友:
感觉第二个比较方便加工,第一个比较方便检验

网友(点评):
所以才会让我陷入犹豫不决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选第一种:
理由:基准通一;测量方便;与最新标准相符。
就是漏了一个R。

1,基准统一,好像我标图一般也是按一标,新手愚见

网友:
在实际工作中我一般用到第一种或第二种

网友:
第2个去掉40,标上10.5就是第3个,就第三乱了点,喜欢第二种标法

网友:
我觉得,这3种标注,是要看你实际安装,重视哪部分尺寸

1是重视长宽和边界距离
2是重视2个圆弧孔距
3是重视腰孔中心位置

具体哪种好,要看实际设计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种方便检验,第二种方便铣刀加工,第三种方便模具加工。

正解

网友:
第2种标注没有槽宽,如果标注上槽宽和半径就好啦

网友:
第一种,但是要加标R,并且R后没有任何数字,不要说不标数字就不知道R多少这样的话,那么就是没有看新国标。不标R就是相切的意思

网友:
如果是加工尺寸的话,选1,基准明确,而且加上尺寸偏差之后,还可以保证后续尺寸!

网友:
第二个40和55尺寸重复了吧!一般不会那样标

网友:
第一个更靠普。标准,简介,加工一目了然

网友:
个人习惯,还是偏向第二种,就是键槽的圆直径标下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