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想一个快速锁紧结构

楼主(2012-03-07):
请高手想一个锁紧的结构,一个轴,上面带个手柄,手柄和轴一体式连接,但旋转手柄,把轴旋转到合适位置,怎么快速锁紧呀,
怎么一按就可以锁住轴,轴的合适位置是变化的。

网友:
电磁离合器     如此种种  摩擦盘离合器

网友A:
看米斯米手册上1681页有很多锁紧装置,

楼主:
谢谢各位!有图纸吗

网友:
用凸轮或连杆机构,用快递夹也可以啊,~~

楼主:
快递夹是一个什么结构!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想不出用什么机构号!

楼主:
别沉了,快点帮忙想想,老板催的紧压

网友: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式,凸轮可以。

网友:
做个涨套式的东西在轴上,用手点动时,涨套把轴抱住不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是机械式的,可以考虑凸轮结构或者四连杆机构利用死区

网友:
折叠自行车锁紧机构,可作参考

网友(点评):
典型的凸轮自锁,非常管用!

网友B:
还有撑衣杆的锁紧,是螺纹+锥套,也很常用

网友:
轴合适位置的变化范围是多少?

楼主:
轴在任意位置,都可以锁紧。现在快想出来了!

楼主:
同意孤酒的想法,现在正在想!

楼主:
同意CCS和孤酒的想法!谢谢老鹰了!快解决了!

网友(2012-11-26):
引用 网友A:
看米斯米手册上1681页有很多锁紧装置,

米斯米手册哪里下载

网友:
有示意图就好了

网友:
轴上固定圆盘,用气动刹车

网友:
偏心凸轮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撑衣杆的锁紧,是螺纹+锥套,也很常用

没明白

网友(2013-03-29):
楼主麻烦分享下,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需要这样的结构哟!期待答复中……谢谢!

网友(2013-06-19):
这个帖子很好。

网友(2017-08-31):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正在设计 类似结构,求分享。

网友(2022-01-27):
10年了,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