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Zn2-C是什么处理方式?

楼主(2012-03-07):
请问大家一个表面处理的问题:MFZn2-C是什么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彩锌-------------------

谢谢!
我以前接触到的基本是中文的.
突然遇到外文的和字母的就茫然了.

楼主:
MFZn2-B又是什么?
提前说谢谢了.

网友B:
镀白锌  A是青锌 D是深色(草绿 黑色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白锌  A是青锌 D是深色(草绿 黑色等)

是不是前面表示镀锌,后面表示锌的颜色?
我第一个是彩锌,第二个要去仔细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前面表示镀锌,后面表示锌的颜色?
我第一个是彩锌,第二个要去仔细查?

MFZn2表示镀锌 后面有A B C D,就表示颜色 后面还有代号就是 其他技术要求 如膜厚 盐雾试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Zn2表示镀锌 后面有A B C D,就表示颜色 后面还有代号就是 其他技术要求 如膜厚 盐雾试验时间

谢谢!
非常感谢!

楼主:
我在网上找的:
MFZn*  -------这个*号如果直接为数字3,5,8,13,25的话就是指镀层最小厚度为3,5,8,13,25μm;如果标Ⅰ,Ⅱ,Ⅲ,Ⅳ,Ⅴ五个等级也可以的,对应于3,5,8,13,25的数字。(也许会标①②③④⑤)。
至于再后面的  —B,—C,不同公司(日产、丰田、富士重工等)有不同的解释,其中包含盐雾试验时间及外观颜色。
H2中的H是指去氢处理,但H2是去氢3小时。去氢有三个等级-------H1,H2,H3;表示去氢时间为2,3,4小时,各大公司是一致的。

网友C(2012-04-13):
引用 楼主:
MFZn2-B又是什么?
提前说谢谢了.

M——电镀,F——素材 铁、钢,Zn——镀层材料 锌,2——电镀等级2级,B——电镀颜色黑色
即在铁表面做电镀等级为2级得黑锌处理。

网友D:
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解释。
日本本田标准还有MFZn2-K。。。
我专门问了本田的日本人,最后一个字母代表的是钝化的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解释。
日本本田标准还有MFZn2-K。。。
我专门问了本田的日本人,最后一个字母代表的是 ...

你在本田工作吗?
我们公司有产品给他的分公司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电镀,F——素材 铁、钢,Zn——镀层材料 锌,2——电镀等级2级,B——电镀颜色黑色
即在铁表面做电 ...

谢谢!
你在电镀行业工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在电镀行业工作吗?

我不在电镀行业工作,但是我开发的产品都要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表面处理,其中有电镀,所以比较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本田工作吗?
我们公司有产品给他的分公司配套。

我们也是给他们配套的。

网友(2012-11-02):
引用 楼主:
MFZn2-B又是什么?
提前说谢谢了.

电镀黑锌

网友:
MFZn2表示镀锌 后面有A B C D,就表示颜色 后面还有代号就是其他技术要求 如膜厚 盐雾试验时间  MFZn*  -------这个*号如果直接为数字3,5,8,13,25的话就是指镀层最小厚度为3,5,8,13,25μm;如果标Ⅰ,Ⅱ,Ⅲ,Ⅳ,Ⅴ五个等级也可以的,对应于3,5,8,13,25的数字。(也许会标①②③④⑤)。
至于再后面的  —B,—C,不同公司(日产、丰田、富士重工等)有不同的解释,其中包含盐雾试验时间及外观颜色。
H2中的H是指去氢处理,但H2是去氢3小时。去氢有三个等级-------H1,H2,H3;表示去氢时间为2,3,4小时,各大公司是一致的。 M——电镀,F——素材 铁、钢,Zn——镀层材料 锌,2——电镀等级2级,B——电镀颜色黑色
即在铁表面做电镀等级为2级得黑锌处理。 三菱的表面处理,前面的MFZn2表示镀锌2μm厚,后边一般“C”表示彩锌,B表示亮铬酸盐处理, K是黑色钝化,如MFZn8B-H,后边的H表示要求驱氢。

网友(2013-09-02):
yyh123解說的蠻詳盡的
附帶一提
部分廠商制訂的規格或許也是MFZn2-B但是卻另有一套標準
我就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