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屈服强度大于850MPa,抗拉强度大于1000MPa的材料

楼主(2012-03-07):
哪位高手能给推荐一下,屈服强度大于850MPa,抗拉强度大于1000MPa的材料!谢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astener.biz/gb/am/detail.aspx?id=18715

38CrMoAlA是一种专用氮化钢,一般在机床主轴等地方用的比较多,氮化前要进行调质处理,经氮化处理处硬度相当高,硬度在HV800以上,硬化层可以达到0.30mm~0.5mm,硬度,耐磨性比45号钢要好多了,但价格也比45#钢高。
38CrMoAlA氮化处理后不脆,除非产生氮化缺陷,但其耐高温性能一般,但比45#钢要好得多。你如果需要耐高温,可以选择耐热钢,38CrMoAlA经氮化后最主要的优点是耐磨。

抗拉强度(MPa):>=980
屈服强度(MPa):>=8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astener.biz/gb/am/detail.aspx?id=18715

38CrMoAlA是一种专用氮化钢,一般在机床主轴 ...

这种材料做长4945,直径30的轴不知可行吗?

网友(点评):
那得看有没有这么长的坯料卖。

网友:
因科镍718,屈服强度900MPa以上,抗拉强度1200MP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