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架由外圈引导的时候外圈一般是静止的,保持架也是静止的?

楼主(2012-03-07):
保持架由外圈引导的时候外圈一般是静止的,那么就是说保持架也是静止的啦?那么滚动体也是静止的了(除了相对于内圈在滚动之外),只有内圈在滚动,是这样吗?

网友A:
很明显不是啦,滚子是在外圈和内圈之间做行星滚动:公转是内圈速度的一半。
如果滚子不动那在外圈就不光是滚动摩擦了,还有滑动摩擦,那用滚珠轴承干嘛?直接用滑动轴承就行了。
你说的不是保持架,只是防尘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是啦,滚子是在外圈和内圈之间做行星滚动:公转是内圈速度的一半。
如果滚子不动那在外圈就不光是 ...

那么这个保持架由外圈引导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由滚动体引导的话是保持架随着滚动体一起转动,外圈引导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
大街上,修车的地方,买个轴承,看看不就行了,简单的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保持架由外圈引导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由滚动体引导的话是保持架随着滚动体一起转动,外圈引导 ...

保持架由外圈引导是什么意思?

就是保持架设计的时候,就和外圈的间隙很小,保持架在转动时要靠外圈时不时“扶”一下,就叫外圈引导。
还有内圈引导,就和内圈的间隙很小,转动时靠内圈时不时“扶”一下。
还有滚动体引导。

游客

网友(2012-04-11):
受教了,多谢酒侠,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持架由外圈引导是什么意思?

就是保持架设计的时候,就和外圈的间隙很小,保持架在转动时要靠外圈时不 ...

谢谢!!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