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的设计,如何省料省工好加工?

楼主(2012-03-07):
    本人不才,大型的设备搞的少,没经验。最近朋友要做一个自动焊接机,工件长4.4米,需做一个跨度5米的梁安装上导轨,带着焊机和焊枪走。请教5米长的梁如何设计省料好加工还不塌腰,初步想用热轧H200型钢,不知好不好加工,能否达到要求?
                先谢了!

网友A:
大跨度梁,工字钢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跨度梁,工字钢是首选

谢谢,但是我想在上面安装导轨,不要求太高,但毛面恐怕不行,不知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B:
要先算载荷才能选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算载荷才能选结构

载荷到是不大,就一个十字滑台带个焊枪,基本可以忽略,主要是想选能好加工,工作后自身又不塌腰,省工省料的方案

网友C:
精确计算要用到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可以参考行车的设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确计算要用到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可以参考行车的设计呀。

是,就是有点懒了,呵呵

网友:
用H钢,同时H钢兼职导轨,上装配齿条

网友D:
工字钢有成品可以买得到。表面不是很粗。安装导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字钢有成品可以买得到。表面不是很粗。安装导轨是没问题的。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没用过,没数。

网友:
用4080型材九可以了吧,鋁的

网友:
用工字钢上面适当焊接板,精加工后可做导轨。

网友:
C 型钢好一点~~,壁薄容易加工,同样可以达到要求,比h型钢要便宜

网友(2018-11-01):
矩管上焊加厚版加工导轨齿条安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