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向进给系统,用同步带传动,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机?

楼主(2012-03-07):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有个横向进给系统,用同步带传动,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机呢??
     技术要求如下:最大速度0.5mm/s,行程为200mm,定位精度小于1微米
     选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步进电机呢?负载不大,因为速度不大,步进电机会有爬行现象吗?通过驱动器能解决吧?
     希望能够得到详细点的答案,谢谢,我真的没什么经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M行程,定位精度小于一微米,国产电机没有啊,还同步带,这是闹哪样啊,初学应该写详细点,功用,环境以 ...

对不起,是我的错,这个主要用于精密测量,测加工表面的形貌,带动触针在工件表面划过,为保障采样的密度,考虑到测量精度什么的提出的要求,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可以提下,小弟虚心听取,结构上的什么的都可以,谢谢

楼主:
顶顶人气啊,,敬候佳音

网友:
定位精度小于1微米?

网友:
同步带1微米?  感觉不太可能吧

网友A:
200MM行程,定位精度小于一微米,国产电机没有啊,还同步带,这是闹哪样啊,初学应该写详细点,功用,环境以及经济

网友B:
同步带传动,定位精度达到1微米?即使用高精度的伺服电机也未必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传动,定位精度达到1微米?即使用高精度的伺服电机也未必能行吧?

用于精密测量的,这只是设想,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于精密测量的,这只是设想,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至少也得弄个滚珠丝杆,螺距越小越好,再配合伺服电机驱动。在下不才,只是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也得弄个滚珠丝杆,螺距越小越好,再配合伺服电机驱动。在下不才,只是个人建议。

{:soso__1385586350757525178_4:}谢谢大大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也得弄个滚珠丝杆,螺距越小越好,再配合伺服电机驱动。在下不才,只是个人建议。

您觉得步进电机合适吗

网友B:
楼主这是要自制三坐标测量设备啊?我以前的公司买了一台德国进口的,花了好几十万呢。不过那精度没的说啊,我往探头上吹口气,屏幕上的数字坐标都会有变化,那可是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了。

网友:
1微米的定位精度,什么传动能保证,估计滚珠丝杆也不能保证,希望有高人讲解

网友:
同步轮,一亳米还差不多

网友:
肯定的用伺服电机,配上减速器。(伺服用的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要自制三坐标测量设备啊?我以前的公司买了一台德国进口的,花了好几十万呢。不过那精度没的说啊, ...

差不多吧,主要是用于测量方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主要是用于测量方面

那我还真不明白这个测量的原理,怎么说这个触点应该要弹性的吧,能大概介绍下你这个设备的测量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还真不明白这个测量的原理,怎么说这个触点应该要弹性的吧,能大概介绍下你这个设备的测量原理吗?

是要有弹性的,我只是负责硬件这方面的其他的是别的同学在做,包括触针和信号采集卡的设计,还有软件的设计等等

网友:
见过西门子贴片机么  他们的贴装头 就是用同步伺服电机带动的  可以贴0.5MM的电阻

网友(2012-04-20):
你弄个步进闭环电机,应该可以。

网友:
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