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温(80度)情况下用什么联轴器耐用?请教高手…

楼主(2012-03-07):
在高温(80度)情况下用什么联轴器耐用?请教高手…

网友A:
齿式联轴器等,很多种,不一一举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式联轴器等,很多种,不一一举例了

用过,有链条齿轮式、外耐高温胶套齿式都不行,一两个月高不行了

网友(2012-08-22):
这个超过80度的可以用膜片的和鼓形齿的。还要看您这边的扭矩多大。比较大就选鼓形齿,稍微小点就用膜片的。您这边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是上海专业生产联轴器的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有链条齿轮式、外耐高温胶套齿式都不行,一两个月高不行了

滚子链联轴器应该是最适应高温工作的吧,如果这个都不行。。。

网友:
十字滑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