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螺纹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需要用什么设备 ?有图

楼主(2012-03-07):
此图应该如何加工 ?外径螺纹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需要用什么设备 。

网友:
外径螺纹?M72x1.5???????

网友:
看图是内螺纹,M72X1.5深80,很大也不深,普通车床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点评):
六角车大侠,我想楼主想问的是局部放大的那个地方是怎么加工的,是外螺纹呀。

网友(点评):
普通车床主轴孔径有那么大吗,1000长的?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管螺纹~~车床应该就能加工出来了~~~

网友A:
用车床就可的了,车个螺纹不是很难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楼主说的是图纸放大部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用数控车床更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就可的了,车个螺纹不是很难啊

大家好。图纸标着外径螺纹100X4.牙宽2毫米,槽2毫米,螺纹深度也就是牙高10毫米。牙和外径成130度角,就白了就是把工件横着看,所看到的每片牙和轴线成130度。如图底部局部放大所示。请大家分析分析,小弟万分感谢,辛苦大家了,谢谢老大

网友(点评):
多线螺纹。牙距是2.导程就要算了。跟具每片牙和轴线成130度。这个条件。算出导程。

网友B:
旋风洗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大家有没有看清图纸?上面标的螺纹单边10mm,螺距4mm,牙槽宽2mm,还有那角度是130°的。这个很有难度啊,楼上几位居然说的很轻巧!还有长度是1000mm的,在车床上加工简直折腾人。
但是楼主也没有规定非要用车床加工,看标题就知道了。但是这类零件毫无疑问用车床是最快最省的方法。所以我想的方法如下:
设备-C6140X1500
工艺:
1、采用外径110内径70的无缝钢管直接下料到1010,现在暂时假设有此规格的无缝钢管,因为我对这不是很熟悉,只能先假设。
2、一夹一顶粗车外径至100.50mm。如果只有一件,这个尺寸无所谓。如果是批量,就要控制这个尺寸的误差越小越好,以方便后序加工。
3、上中心架车两端内螺纹并定总长,注意有一端是左牙。
4、夹一棒料车M72X1.5外螺纹(注意是右螺纹),长度在30至80之间。把工件一端旋入,另一端顶住车外螺纹。这个外螺纹很特殊,暂时没想到很好的办法,估计很容易打刀,所以麻烦是在所难免。但就算如此,在加工设备、刀具选择上,成本依然比别的选择低。
5、车外圆至100mm。
由于没有同轴度要求、粗糙度要求也只有3.2,粗想就是这样。不知各位同行的想法?
另,我做过和这同类型的产品,不同的是没外螺纹要求,两端内螺纹要求同轴度0.03mm,中间孔比内螺纹的底孔小很多(单边超过10mm),而退刀槽只有3mm。当时是用普车做的,车螺纹的时候超级紧张。焊接式合金螺纹车刀,转速400,反车、中拖板退刀,稍晚就撞了。

网友:
130度角度车刀是加工不出来的,可以在刀架上装一个2mm铣刀铣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风洗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你好,我也考虑过用旋风铣,当时我也不懂。在网上查了几家做旋风洗的厂家,回答我马马虎虎的,我把图纸也发给厂家了。最后有一个说可以做,我担心买回来能不能用的上,请问,旋风洗是多功能的吗,要是多功能的买回来一个自己调试,还是把图纸给旋风洗厂家,订做一个适合我图纸要求订做旋风洗,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点评):
去人带图纸现场看他做,合格了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没有看清图纸?上面标的螺纹单边10mm,螺距4mm,牙槽宽2mm,还有那角度是130°的。这个很有难度啊,楼 ...

谢谢你的指导,说的非常详细,我感觉做不好加工的就是外螺纹,有130mm角度,深度10mm,这两个要求不好加工,考虑用旋风洗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D:
用旋风铣很容易就能加工出来,旋风铣类似于旋铅笔刀,不过你的管子有点长,需要加托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旋风铣很容易就能加工出来,旋风铣类似于旋铅笔刀,不过你的管子有点长,需要加托架

你好,130度旋风洗也容易加工出来吗,如果用旋风洗能加工,需要和厂家订做吗,如果不定做要考虑自己买刀具,应该选用什么铣刀,我在网上看几种,有据片的刀片,还有圆的内圆镶成型刀片,应该选用那种请问大家这个工件加工出来需要多少钱每件,

网友D:
我见过别人做的旋风铣,应该是调整下刀具的角度就可以了,或者找专业的厂家做一个,万八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别人做的旋风铣,应该是调整下刀具的角度就可以了,或者找专业的厂家做一个,万八千的

好的谢谢大家回答,小弟学习了,也就万八千的,如果自己做旋风洗也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别人做的旋风铣,应该是调整下刀具的角度就可以了,或者找专业的厂家做一个,万八千的

哦一般就是一万左右吧,我就是担心旋风洗做130度有难度,,小弟谢谢大家建议非常好,小弟学习了,

网友:
小拖板搬角度,小拖板进刀,应该可以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图纸给我看看,也许我用数控车直接就给你车出来....
邮箱地址:jiangssli@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图纸给我看看,也许我用数控车直接就给你车出来....
邮箱地址:jiangssli@163.com

 ...

我上传的就是原图,看不清楚吗,主要就是外径螺纹角度和深度不好加工

网友F:
只是起散热用的,不能是环形状吗,或者是改成条状更好,不能用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传的就是原图,看不清楚吗,主要就是外径螺纹角度和深度不好加工

看不清啊...呵呵,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起散热用的,不能是环形状吗,或者是改成条状更好,不能用铸吗,

内容要求就是那么严格,不锈钢能铸出来吗,牙2mm.槽2mm,能铸出来这个尺寸吗,

网友:
有女性同胞做机加工行业的吗?

网友G:
可以缠的
应该能解决

网友:
是内孔螺纹,车床就可以加工,我们经常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缠的
应该能解决

所说缠着,是用片网上镶吗,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立铣X53试试  分度头加挂轮  一夹一顶  中间加支撑  用铣刀铣螺旋槽  2毫米  10深 有难度

网友(点评):
X53调不了50度 用X63 加立铣头吧

网友:
旋风铣觉得非常不好做!建议车床刀架上装动力头装个2MM的锯片上去!小托板摆个角度慢慢铣!主要它拿来散热要求不高!不要起毛了影响视觉就可以

网友(点评):
用锯片铣刀最小直径的40吧 会出现内切现象

楼主:
旋风洗不能做吗,您说的在刀架上安装个转动铣刀这种方法也类似旋风洗原理吧

网友E:
照我说的,直接车把,导程算出来就是了,夹角130,导程角就是40度..这个还真不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我说的,直接车把,导程算出来就是了,夹角130,导程角就是40度..这个还真不好车...

比较愁得慌。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加工出来,要不就得用旋风洗试试了,还有一个方法不知能不能通过,就是用片往上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较愁得慌。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加工出来,要不就得用旋风洗试试了,还有一个方法不知能不能通过,就是用 ...

你把 发一份给我...我给你看看能不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 发一份给我...我给你看看能不能做

发那啊,也没有号,你发个号给我

网友(2012-05-08):
27楼正解,前提是散热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没有看清图纸?上面标的螺纹单边10mm,螺距4mm,牙槽宽2mm,还有那角度是130°的。这个很有难度啊,楼 ...

请问你以前做的那个两头内螺纹同心度在0.03是如何保证的,夹住搭中心架保证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以前做的那个两头内螺纹同心度在0.03是如何保证的,夹住搭中心架保证不了吧

保证不了,当时没办法放宽到了0.05。真没想到你能记住,当时的形式很多都是没办法。比如:崭新的沈阳CA6140,随机附带的中心架没办法加持这么大直径的工件,无奈之下在铣床上把中心架铣到刚好能加持住工件的直径,但是这样一来中心架的刚性大大降低。车螺纹的时候,正车挑牙,到了退刀槽,退刀+反车,瞬间的反向运动使工件抱死在中心架上。

网友:
建议,找一台有第4轴的加工中心,你再去购买一个角度头,这样就可以加工出来。2mm立铣刀铣10多个毫米深,还是比较容易的。

买角度头的费用可比做旋风铣便宜的多。

角度头转60度,这样刀子与零件的轴线就是130度夹角了。然后,转台每旋转1周,工作X轴移动一个螺距就可以了。这样这个螺纹就做出来了。

网友(2016-06-14):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没有看清图纸?上面标的螺纹单边10mm,螺距4mm,牙槽宽2mm,还有那角度是130°的。这个很有难度啊, ...

说的不错,不过有一个问题。
这个虽然算不上“细长轴”但也比较长,且薄壁剔除量大,即使上中心架也难保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