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用焊刃刀具,我想用数控车刀来替换它

楼主(2012-03-07):
最近有个客户他那是大型的普通车床,一直用焊刃刀具,加工的工件有碳钢和铸铁类都有,我想用数控车刀来替换它。

求教各位高手有机会吗?

网友:
有机会。先从机夹刀做起。

网友:
数控刀具当然是可以的,但它成本高,....

游客

网友(2012-06-19):
大型车床上 ,数控刀肯定价格高 效率低,确实成本高
价格高,不是成本高。刀具成本和加工数量有关。

网友(2012-03-08):
可以的啊   现在的工人好多不会磨刀的,为了省事,我这边好多客户现在都是在普通设备上用的涂层刀具,

楼主:
哦,试试看,到时把试用情况告诉大家.

网友(2012-04-18):
机会是有的,机夹刀用着省事情,不用重磨了,精加工比较亮。缺点是背吃刀量太小,阻力大,磨焊接刀一刀干掉几十个,多数情况下是掺着用,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得磨刀才能解决问题

游客

网友:
机夹刀虽然吃刀小,但是切削速度高。有些刀进给也高。但是因为设备的原因,普车未必能完全体现机夹刀的优势。

网友:
应该可以的,虽然贵点但也节省了时间。

网友(2012-06-19):
有机会,用国产数控刀来代替,成本相差不多

网友:
可以的,雖然好像普車這種刀用的不多,但是可以用的,就是刀杆貴點用的時候小心

网友:
粗车还是用普通刀刃磨,精车可以考虑用机夹刀。

网友:
该用大刀粒,吃刀量一样可以达到10MM-20MM。效率上去了,成本就降了

网友:
可以如果是对铸铁件和淬火钢件的精车的话建议用氮化硼CBN精车超硬刀具
有这方面精加工的朋友可以交流 我公司专业生产氮化硼CBN精车刀具的
杨喜要:15824899216
QQ:1318324620

网友:
机会不大,因为是普车,不需要用数控刀具,还有一个原因是数控刀具的成本比焊刃刀具高,现在机械加工的利润实在是不高。想挣钱就得降低成本。

网友:
路过,高手很多啊

网友(2014-04-02):
成型刀不错呀

网友:
楼主建议不要用国产的数控刀片

网友:
涂层刀具就可以的

网友:
刀具破损监测  你们怎么做的?

网友:
好用,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