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硬度HRC25~30,用什么刀具挑丝比较好?

楼主(2012-03-07):
45#钢调质硬度HRC25~30,用什么刀具挑丝比较好?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挑丝??

网友:
挑丝?是车螺纹么?我们车间的师傅们都是用焊接刀车啊

网友:
挑丝?我也确实不知道是什么工艺
求助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是车螺纹吗?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不懂怎样加工,是加工螺纹吗

网友:
用成品也就是机夹刀,涂层刀片应该可以

网友:
普通硬质合金刀就行,磨刃尖的时候,要用样板靠好!

网友:
看你在什么设备上做了  普通的 用YT15  YW1 都行  数控可以考虑下钻石YBG201 系列的

网友:
这样的硬度,YT15的估计车不动,为什么不车过在调质呢, N( h- M( [2 Q( e5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