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能承受四五百公斤的合页

楼主(2012-03-07):
公司有台机器,要装一个箱盖,要能抽起来的,因此要找一个能承受四五百公斤的合页,急求!

网友A:
请楼主说明一下怎么个抽法?或者画一个示意图,把箱盖的重量,合页的安装位置说明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啊
实在买不到标准的就自己做一个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说明一下怎么个抽法?或者画一个示意图,把箱盖的重量,合页的安装位置说明一下

就跟大门一样的啊,只不过箱盖是在半空中而已,所以合页的强度要求要高一点

网友:
非得用合页么,直接焊一根粗点的轴不可以么?

网友:
我给你设计了一个.钢板后采用8mm,100mm×50mm,外圆直径14mm,长度50mm,内圆直径8mm,插入杆的直径可选7.5mm,见下图:

网友:
套管和插入的这节分别焊在各一块厚钢板的边上,  先安装好一节,插入后在固定另一块,厚钢板加工时请注意在焊接边的另一端再加工一刀,见新图,用这东西承手600-800公斤都没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外圆30左右,皮厚四个以上的无缝钢管切4节,找两节合适的圆钢当轴焊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