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马达控制油缸出现失控,请教

楼主(2012-03-07):
各位网友:有没有经历过液压同步马达控制油缸出现失控的问题,什么情况能出现此类问题。

我们单位的浇注机有一个液压同步马达,同时控制两组油缸,一组油缸为两个起落油缸,一组油缸为两个前后移动的油缸,他们分别由各自的比例阀控制。最近出现这样的情况,起落油缸不动作,操作者就去手动捅阀,升起后又继续操作比例阀来控制起落就出现起落油缸突然失控快速升起。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类似情况请大家谈谈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马达的问题,应该是比例阀的问题,比例阀应该有卡堵或者比例阀的输入信号不稳,开始应该是不下落吧,手动捅完阀以后能够下落了,但是上升命令后就停不住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是比例阀的问题

网友:
不怎么懂,先学习了。

网友:
比例阀卡住了吧    你是什么行业的,留个联系方式,帮你解决

楼主:
此故障只出现一次,之后又恢复正常,比例阀也没有更换照样使用。原因不明白,应该不是比例阀卡住吧

网友:
应该是比例阀的问题,比例阀应该有卡堵或者比例阀的输入信号不稳,先检查液压油的清洁度,在查比例阀的输入信号。

网友:
估计油液的清洁度不好,而且管路的冲洗不是很彻底,建议将液压油净油机过滤,管路重新冲洗下,比较费事,这就是开始的准备工作没做好的坏处,如果持续这样早晚比例阀会坏掉的

楼主:
请问假如同步马达控制的多个油缸中有一个或两个油缸油封损坏严重,有杆腔与无杆腔窜油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
油缸的油封坏掉,有杆腔和无杆腔窜油,当无杆腔通油时,无负载状态的话油缸会往前伸出,有负载时根据负载大小油缸可能上升、下降不动,但是肯定不会快速上升的。

网友:
考虑检查下电缆以及电气控制,我这里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次异常的运行后运行很正常,很难再次观察到相同现象,建议检查电气问题,

楼主:
你好半倾城,你们也是KW公司的浇注机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浇注机的蓄能器的油封型号你知道吗我们是180mm的尺寸,你有其密封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