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端子模具PIN问题之一,经验分享

楼主(2012-03-07):
今天终于把歪PIN问题解决了,  问题点原来出现在预断上。

这套模具的预断是设计在前面的,  打上预断后会涨,  整个产品会歪向一侧。所以弹片折弯后会歪,  其实之前我也检测过料条,  没折弯的产品也不歪。可是折完弯后歪的特别厉害,已经超出公差了。

我估计是和应力释放有关系吧(嘿嘿,我也是瞎猜的)。今天修的时候把预断拆下来,产品的对称度立马小了。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

和工程师研究了一下,决定再加一个零件。也是打预断,这个和弯刀打点是一个意思,搞模具的大侠们应该知道:PIN往那边歪就在歪的方向打打点。

有的朋友会问了,那产品外观怎么办,这个我们也考虑进去了。好在这套模具后面有一个剪切的工程,这个打点的工程就加在了这个剪切的位置的前面,经过后面的试模,打点的位置被直接剪段下去了。现在产品折弯后对称度是1条到2条,效果非常好。

看来搞模具还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啊!不过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啊,大家说对不。

网友:
  这是典型的修模手法,这样的思维搞下去会走入迷阵,修过来搞过去就是没有个头。 今天在这帖白纸黑字留下印子。
预断,通常是在端子和料带连接区给予先行降低材料强度,于使用前可因此处的“痛点”而达到可控制的折断。

楼主在帖子中提到“应力释放”,这是正确的,但是楼主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为啥不会往另一边歪?当再换过预断冲后,是否还是同样歪现在这边的情况? 歪的程度也是很接近吗?
这里又导出另一个问题,是否需要检查预断冲这个零件的轮廓与精度? 在帖子里没有看见这样的叙述。

在另外的帖子已经回复过楼主的问题,从这次修模的经验,您会认为不是那些因素所致。 从这两个帖子里俺敢武断的说,您家的模有时很快就可以修好,有时又可能修上一整天也还看不到头。

什么叫翻料,什么叫高低PIN,什么叫哥俩好的问题,在车间里已经快要忘记它们的存在,这代表是什么?
这是将您遇见的这些问题都有效的被控制住,控制的方法就是在另一帖里所述的那些原则。

俺是见您有心向学也肯分享的心态,才拍这一砖。

楼主:
嘿嘿,谢谢LIAOYAO大侠对我的关注,我的两个帖子您都有留言,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也是对模具刚刚入行,也是个菜鸟,的确象LIAOYAO大侠所说的一样,解决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可是搞了好几天,之前的思路都是错的,您所说的刀口剪切就歪了,确实是这样,我看过料条,剪切后确实歪,可咱毕竟是个小弟,和领导说了人家也不会采纳的,这个您懂的,最后再说一声谢谢您啦,

网友(2021-08-25):
歪pin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