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中哪些地方是把液压马达和液压油缸综合起来使用的

楼主(2012-03-07):
我还是一个学生所以对液压油缸和液压马达的实际应用方面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前辈能够告诉我有什么液压马达和液压油缸综合起来使用的机械或领域,不尽感激!!!!!

网友A:
静液压传动在装载机上的应用及参数匹配分析 http://wenku.baidu.com/view/a759ba593b3567ec102d8a1d.html
铲斗连杆工作油缸应该是独立的一套液压系统。

网友:
履带式挖掘机的行走部分靠液压马达,平台旋转靠液压马达,挖掘作业靠液压缸。

网友B:
全液压轮胎式龙门吊,本人最近在做这方面设计。
液压马达驱动轮胎行进。
液压缸做起升油缸,做起重装置。
这就是二者结合。

网友:
非常好 学习学习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液压传动在装载机上的应用及参数匹配分析 http://wenku.baidu.com/view/a759ba593b3567ec102d8a1d.html
 ...

谢谢啦!!!!今后还得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液压轮胎式龙门吊,本人最近在做这方面设计。
液压马达驱动轮胎行进。
液压缸做起升油缸,做起重装置。 ...

                                       谢谢您!!!!!!!!!!

网友:
几乎所有工程机械都用到液压马达,液压油缸,作用类似电动机和电机线性驱动器。不同的是,前者个小,劲大,正反向控制及无极调速极为方便,当今电液一体化油缸和马达到处可见,例如:行走机械的静液压泵马达驱动,控制飞机襟翼,尾翼的伺服油缸。
1,起重机
卷杨升降机液压马达
上车回转液压马达
动臂升降油缸
动臂伸缩油缸
2,轮式装载机:
转向油缸,动臂油缸,铲斗油缸
3,挖掘机
行走静液压泵马达驱动系统,司机室回转液压马达,动臂油缸,斗杆油缸,铲斗油缸

网友(2012-04-11):
混凝土泵车,泵送系统(2个主油缸,2个摆缸),搅拌系统(液压马达)散热器(液压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