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产品垂直度不合格

楼主(2012-03-07):
公司开的模具自己生产产品,垂直度不够错了有1°。材料是PA6 GF30请教高手如何改善????急啊!现在都是再铣一刀!超郁闷!几万件啊!

网友A:
这一张图片不太好判断,要么是模具问题、要么就是零件设计问题。感觉说了跟没说一样的。多拍两个零件角度看看 ,测量一下模具。从这张图片上看制品厚度不均收缩率不一致是出现问题的关键。

网友:
前后模冷却水温度调整一下能行不

网友B:
从图片上看你这个产品的尺寸应该不小。作为塑料产品的设计应该遵照塑料产品的特性进行,做什么应该有科学的态度。现在可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严格说,你这个产品在注射之后应该进行后加工,估计这样才能够满足形位公差的要求,虽然楼主没有给出具体的公差尺寸。

网友(点评):
哈哈,回复的很强大,看得出是很会说教的前辈!

网友:
你考虑脱模斜度了吗。只能后加工保证垂直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张图片不太好判断,要么是模具问题、要么就是零件设计问题。感觉说了跟没说一样的。多拍两 ...

就是产品不垂直,模具是垂直的,打产品时把保压去掉就好一点!可产品打不饱重量轻!产品是好像是在冷却过程中变的不垂直的!

网友(点评):
模具是垂直的。如何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上看你这个产品的尺寸应该不小。作为塑料产品的设计应该遵照塑料产品的特性进行,做什么应该有科学的 ...

注塑后加工肯定能满足的!可是太费工啊

网友:
目前在国内的塑料加工的整体水平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是很高,特别是一些精密注射的产品。由于一个塑料产品的整体性要求不仅仅是由于模具的单方面因素决定,它和塑料材料品种,注射机械的功能和性能,塑料流变学理论的研究,塑料注射工艺的理论及实践调整都密切相关。单就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只能够做后加工才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从塑料加工的层面上来说,楼主的问题反映了一个我国塑料加工行业的很普遍的问题,就是真正的开展对塑料加工及其配套领域的整体性研究。我们的科研及大学专业完全是依照传统的分科。二没有将塑料加工各个相关领域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性进行研究。从我们社区的分类就可以看见这样的缺陷,模具和塑料加工分离,和塑料机械也分离,其实,实际上他们是密切相关的行业。

网友:
楼主如果工艺什么的都调不好这种变形,只能在模具想办法,还有就是这种产品长期是这种变形就好解决,但是前提是尺寸要求不是非常高,这种变形是种很稳定的变形,可以考虑把模具从新设计型腔角度做补偿变形。

网友:
本来是要浇铸成型的做了挤出成型,肯定结果不一样。

网友:
跟塑料件的缩水肯定有关联,产品肉是不是设计太厚了,

网友:
公差要求不高的话,考虑在模具上做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