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件怎么用PROE打不开

楼主(2012-03-07):
       这明明是PROE 文件 ,怎么就是用PROE打不开啊?请教给位前辈。
     但是看他们的后缀是不是PRT文件 ,那要怎么打开啊 !

网友:
有可能是PROE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临时文件或是log文件之类的。总之,不是模型文件就不需要打开。你可以尝试一下在“打开方式”里的“用记事本”打开。

网友A:
你的版本太低。

网友:
那些文件我都删除了的。都是保存时产生的垃圾文件。

网友:
都是没用的,打不打开不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版本太低。

不是的

网友:
proe认不了你的文件名。你把ZKTV.01.01这种文件名里面的点换成下划线 "_" 或减号"-"就可以了。proe 只认字母、数字、下划线和减号,文件名长度不能大于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