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小电机怎样与轴上的联接件周向固定的?急

楼主(2012-03-08):
请教:光轴小电机怎样与轴上的联接件周向固定的?急

网友:
一般这样的电机输出扭矩也很小,只要用小的带槽的联轴器配就行,让好再锁紧螺丝就行
我见过点钞机用的电机输出轴,轴的直径只有3mm,与它链接的是带轮,方法是带轮是塑料件,紧配,安装前,对带轮加热,然后压进去就OK

网友:
采用过盈配合的方式,我们仪表电机上的齿轮与电机轴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专门的联轴器卖的啊,
不是非要有键槽的那种啊~~~

楼主:
过盈是对的,过盈量是多少?工艺怎么做?

网友:
这种小东西用螺钉顶紧就行了

网友:
也可以用弹性联轴器那样夹起来。

网友:
用基米螺絲鎖死不行嗎??

网友:
紧钉螺丝,联轴器,涨紧套等等都可以啊,看你的扭矩要求和尺寸大小了

网友:
有两种方式。一是把轴上加工一个平面,线槽轴孔配合。另外一种是轴上加工一个平面,圆孔配合,但在圆孔上打个螺丝孔,用无头螺丝锁在轴的平面位置。一般电机买回来应该有个平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