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设备上的,你知道这个吗?

楼主(2012-03-08):
这是一个很小的接触开关,约(20mmX5mm)。
用途:一个轴通过该“直角”处时,开关接通。

根据LOGO,这是什么牌子的开关,哪位知道啊?
谢谢!

楼主:
图片跟上。

网友(2012-11-11):
楼主可以说纤细点吗

网友:
是接触式的还是非接触式的?

网友(2012-12-15):
是开关的话无所谓的,大小,通断电流,信号种类,搞清楚这些,你不一定要用原装的,可以改型的。

网友:
感应接触开关,施耐德的多些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什么东西
是形成开关一类的么

网友:
怎么又是没有结果呢?是不是楼主又是闪了?

网友:
这个只要知道常闭常开应该可以自己买吧,没必要弄原装的
再说德国设备就一定是德国生产的么。。很多都是中国生产的,贴牌而已

网友:
会不会就是触点,或是压力传感器,引出线是多少条?

网友:
好像是限位传感器

网友:
接近开关可以找其他牌子的代替的,搞清楚电压,信号就好了。

网友(2013-01-14):
估计就是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之类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行程开关。

网友(2013-04-19):
数字一般表示“订货号"吧

网友:
好像就是个接近开关吧

网友:
接近開關吧

网友:
好象是接近开关

网友(2013-06-02):
接触开关或者磁感开关

网友:
上海天重设备上也有这,非接触限位开关

网友(2013-08-16):
引用 楼主:
图片跟上。

我有这个产品的资料,我邮箱zylyszc@163.com

网友:
开关的话无所谓的,大小,通断电流,信号种类,搞清楚这些,你不一定要用原装的,可以改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跟上。

怎么感觉产品工艺很差啊,是不是样品的啊

网友:
限位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