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2-03-08):
请教各位大侠,两个PLC(松下的)要接到一起用,每个都有单独的电源。怎么样接可以把两个PLC的24v直流电源接到一起用。现在2个PLC只能接到一个电源,才能用。。。。。拜谢。。。

网友A:
松下的PLC是很精细,同一24V源串在一起来供电,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PLC是很精细,同一24V源串在一起来供电,看说明书。

我是想把2个直流24V电源接到一起用,因为是2个设备,用一个电源有点麻烦,另外一个就不能用了,说明书看过了,没有找到,,,,,

网友:
对于电器的知识还不太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是不是要共地啊,负极接一起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共地啊,负极接一起

明天试试啊,我的想法是,2个24电源一个的正接到另一个负,另一个的正接到那个的负。没敢接,怕把PLC烧了,,,

游客

网友:
这么接可不行。是把两个负极接到一起,不是串联起来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真的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首先需要看说明书,允许两个PLC模块使用一个电源吗?

网友:
建议更换一个大容量的电源模块

楼主:
应该可以用,松下的便宜货,